杆件断裂求解

楼主(2024-04-15):
此件为一个拉杆,材质为20Cr13,直径为19mm,正常使用状态受恒定拉力约9000N,在使用两年后发生断裂,断面如图所示,望各位朋友分析下可能存在的原因。感谢

备注:介质工况:液化石油气,-40~+50℃

网友:
轴向力应该还好呀,如果没有径向力这点负载不至于,恒定拉力吗,建议再考察一下工况。

网友:
轴是不是可能有缺陷,或者液化石油气对材料有腐蚀作用,在材料局部产生缺陷或者逐步产生裂纹,裂纹扩展并发生断裂

网友(点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U4Nzg3NA==&mid=2653506578&idx=1&sn=3e11dcfca02a840004282edac87526b0&chksm=bd6ea75f8a192e49d2544258adf306d3cb8bac2fdde395ddc138bb61e7e7b42d95659f515b3f&

网友(点评):
我搜了一下,原油冶炼中的有些气体可能对碳钢材料的零部件产生腐蚀,均匀减薄,管子和管板胀接过渡区全部发生脆断

网友:
https://www.corrdata.org.cn/dhTJDAOHANG/fhjs/jishuyingyong/2019-12-13/175837.html
有可能是这个

网友:
一张图片不够,需要了解杆件有没有穴蚀来判断是否有(化学腐蚀),需要有断裂边缘照片,来判断是否有应力集中,还要有材质检验,确定是否2Cr13,硬度检验要芯部和表面。比对图纸技术要求。该可以推断结论。

网友:
其次,20CR13钢的韧性相对较低,容易产生裂纹和断裂。
这个是我百度查到的这个材料的特性
可能耐腐蚀、硬度、强度不能兼得吧

网友:
很像低温条件下的解理断裂。

网友:
确定恒拉力吗?没有任何弯曲力?或者振动力变化?
另外零件热处理状态,表面质如何?
最好给出整体结构图

网友(点评):
建议尽快拿去做断面分析,看是否有原生裂纹、材料缺陷等,市场上2Cr13问题多

网友:
承受了轴向和径向混合力!引起所致

网友:
疑点在上方中间的深色部分,腐蚀——扩展——脆断。

外行瞎分析,主要来学习的。

网友:
肯定是腐蚀原因,这点负载对直径19的钢件不算啥

网友:
发个断口高清图让大佬们分析一下,我和楼上一样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