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斜齿轮齿顶高和齿根高的计算

楼主(2024-04-15):
最近看了圆柱斜齿轮的设计与计算,在计算齿顶高和齿根高时,有的设计手册上使用了法面模数、而有的手册上使用了端面模数;这两种计算方法到底是哪个正确?在B站上也查看了一些视频教程,也是有两种算法。下面把手册上的截图放上,请真正懂的给解释一下。尤其手册1,在标准齿轮时和角变位时,所使用的模板就不同。

网友:
我非标用的标准件基本都是齿顶到齿底2.25Mn,这个Mn是法向模数,无论直齿还是斜齿分度圆直径都是端面模数Mt*Z齿数,斜齿的端面模数Mt=Mn/COSβ螺旋角,而直齿cos0°=1,斜齿一般是19°31′42″,我就是这么搞得,至于承载力,不同厂家不同工艺样本上写着

楼主:
这么说,您在计算齿顶高及齿根高的时候所使用的是法向模数Mn。我只是感到好奇,有人使用端面模数Mt,因为Mn与Mt毕竟有一个1/COSβ的系数关系,这两种算出来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4-09-13):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您在计算齿顶高及齿根高的时候所使用的是法向模数Mn。我只是感到好奇,有人使用端面模数Mt,因为Mn ...

端面齿顶高系数与法面齿顶高系数正好是ht*=hn*×cosβ,ct*=cn*×cosβ,所以用端面模数计算的时候mt*×ht*=(mn/cosβ)×hn*×cosβ=mn×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