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排量高压齿轮泵中间齿轮座卡死的问题

楼主(2024-04-15):
请教下有没大神做高压齿轮泵的。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高压齿轮泵启机瞬间有压力,后马上就压力不足了,拆开后发现是齿轮座卡死。1、齿轮座卡死的主要原因是哪些?

2、高压齿轮泵泵体中间被齿轮刮出来的凹槽是否是油泵在高速调试时产生的。这个凹槽是否调试后跟齿轮座是配的,直接更换齿轮座是不行的?自己更换了其他齿轮座,一启机就卡死。自己手上又没有测试台,是否可以把改的齿轮泵接在液压站上让他跑高速磨合就能用了?

卡死原理一直想不明白,望赐教

网友A:
自己设计生产的齿轮泵,还是维修?

网友:
设计和维修都可以参照其它名牌产品的结构。
这样子少走弯路和避免浪费。

网友B:
多大压力?上照片看下啊。光这样说神仙都搞不定。你那齿轮座是浮动式的还是固定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压力?上照片看下啊。光这样说神仙都搞不定。你那齿轮座是浮动式的还是固定式的?

浮动式的,最大压力200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生产的齿轮泵,还是维修?

在研究个结构。结果原机的结构没玩明白。所以请教下大神看有没对浮动式高压齿轮泵熟的。目前自己试着加工了几个齿轮两边的两个铝齿轮座,结果一运行就卡死了。

网友(点评):
材质,精度,加工时的表面粗糙度,液压油的清洁情况,装配时的清洁状况都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研究个结构。结果原机的结构没玩明白。所以请教下大神看有没对浮动式高压齿轮泵熟的。目前自己试着加工 ...

看你这个铝件的表面光洁度,是多次装配造成的还是加工后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加工后就是 这个样子,那表面粗糙度是肯定不行的,还有这个孔应该是加工中心加工的,加工后能看到刀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铝件的表面光洁度,是多次装配造成的还是加工后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加工后就是 这个样子,那表面 ...

孔是用精雕机加工。请教师傅,这种高压泵,生产时后是否厂家是通过高速让整个泵的零件自磨合来实现的。如果我自已加工齿轮座,使用转速只有500RPM,转速不够有没可能导致无法自磨合所以会卡死。

网友(点评):
那个够呛。你这个精雕机,是加工中心还是自己做的雕刻机?那精度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孔是用精雕机加工。请教师傅,这种高压泵,生产时后是否厂家是通过高速让整个泵的零件自磨合来实现的。如 ...

北京精雕

楼主:
引用 楼主:
孔是用精雕机加工。请教师傅,这种高压泵,生产时后是否厂家是通过高速让整个泵的零件自磨合来实现的。如 ...

设备应该是没问题,现在发现当我改成自己的轴承座卡死后。我换回原装的轴承座也会有问题。这里面应该是泵体的磨合尺寸跑了吧。这几天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转速低没有跑磨引起的

网友:
既然是 浮动式,你那到底浮起来没?,压力是否足够,两边是否均衡。可以看下精度/粗糙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