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结构变形和崩裂的问题

楼主(2024-04-15):
话不多说,先上图。

  这是一个整平线圈PIN脚的一个机器,不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画了个简图。

  这个压头是接的一个气缸,线圈为铜线,铜线外有敷一层膜,PIN脚会把膜去掉,先焊锡后再进行折弯,然后再整平。

  现在这个是整平机构上出现的问题,因为气压不够大的话,平整度会达不到要求,所以会把气压调大一些,会达到0.5~0.6Mpa。前期试产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问题,问题就发现在大批量生产一段时间后。

  这个整平面板原先是使用的热处理过的SKH9,在生产1K还是2K多的时候,出现了崩断,被压头砸出了小缺口,导致面板报废,压头使用的是热处理过的SKD11。后面把整平面板材质改换成SKD11,但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如图箭头所示处,会发生明显的弯曲变形。

  因为线圈PIN脚到线圈面的距离是固定的,不可变更,所以面板的尺寸不可增厚,但是在现有的厚度之下,SKD11和SKH9的使用寿命都不长,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结构是否有优化的地方,或者材料的话有什么更适合一点的材料呢?

补充内容 (2024-4-15 19:23):
因为的两次折弯距离是与磁体有关,如果改线圈的话,会非常非常复杂,因为这是要去做一个电感,线圈变了会影响电阻,甚至还得改磁体,磁体一改,电感什么的都会变化,那整个产品估计都得重新按你的机器设计了

补充内容 (2024-4-15 19:44):
再次补充一下工况,这个PIN因为有回弹的情况发生,所以整平时,编程是先夹紧两PIN,让它紧贴薄壁处两侧面,然后压头会在大概两秒内连续砸PIN三下,再缩回,然后加紧机构收回。会不会是这两种材料承受动载荷比较差?

补充内容 (2024-4-16 08:13):
薄壁处的厚度是按照与铁芯装配的厚度来的,铁芯给的厚度是2mm±0.1,所以薄壁给的就是2mm厚度,这个厚度应该就用不着谈论什么表面热处理了吧,再怎么处理,内部估计和表面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
什么热处理?淬火吗?高频淬火还是真空全淬?硬度多少?  shk蹦断状态 还有SKD11的弯曲状态 能否发 ...

SKH9崩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SKD11变形基本就是这样的

热处理的话就是写了个热处理,就是写了要求到多少HRC以上

网友B:
看模型,压头的接触面积大于整平板接触的面积,这个会不会出现弯曲或者断裂的一个原因之一?能不能把整平板接触面积加大,这样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模型,压头的接触面积大于整平板接触的面积,这个会不会出现弯曲或者断裂的一个原因之一?能不能把整平板 ...

因为之前有试过不压根部,发现线圈回弹比较厉害,不能不压根部,不压平整度不行,或者您有不压根部也能整平的好办法,也可以不吝赐教一下,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4-4-15 19:19):
另外这个整平头砸下来也是先砸的铜线PIN脚,等于它并不与下面的整平面直接接触。所以不管怎么增大压头的面积,或者整平面的面积,受力面积还是PIN脚区域那一块。况且线圈一次折弯距离也是定死的,宽度不能随便改

网友:
参考模具中的弹片

网友C:
能不能把中间的鼻子去掉,就一个平面,压头合二为一,左右用一个压头压,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或者中间的鼻子,留一点点高度,和左右的黄色片片高度平齐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受力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费用不贵的话,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中间的鼻子去掉,就一个平面,压头合二为一,左右用一个压头压,可以试试

中间这个就是想加强一下结构,就是因为太薄了,现在就是薄的地方会崩口,变形,强度不够呀。去掉的话这个这伸出来的一块估计都会断了。或者变形

网友:
随便弄,反正老板给钱,怕毛线。

网友A:
先问:
什么热处理?淬火吗?高频淬火还是真空全淬?硬度多少?  shk蹦断状态 还有SKD11的弯曲状态 能否发个事物图片?

1000~2000就先这么大的差异感觉时热处理的问题。SKD11和SHK9在这种场景下,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异。你重新发下,热处理和不热处理的两种材质都要,能高频表面淬火。另外可以考虑镀层。比如45钢之类的非热处理镀硬铬.

另外
能否换个思路,找便宜的材料例如45钢淬会多做点备件,定期更换是否可以?冲压折弯之类的都要定期修模具的,你这个没避免不了。

网友(点评):
我个人经常遇到 厂商漏热处理工序 或者做错。

网友(点评):
我又来了,我特意查了下,材料可能也有问题,SKD11 是冷作模具钢 特点是常温下耐磨。SKH9是高温耐磨高温硬度。耐冲击的话,用SKS4或者韧性为评价指标的SKT——源于书的总结。

网友(点评):
用SKS4 淬火 具体性能问下材料商吧。 具体效果怎么样,希望有结果后能回复。

网友D:
结构尺寸摆在这里,工艺能提高的感觉不是很多,换材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尺寸摆在这里,工艺能提高的感觉不是很多,换材料看看。

目前就是不知道换什么材料好,不知道15CrMo能不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问:
什么热处理?淬火吗?高频淬火还是真空全淬?硬度多少?  shk蹦断状态 还有SKD11的弯曲状态 能否发 ...

硬碰硬,断裂就是常态了。

网友F:
目测是可以加肉来加强强度的。。。。。。。
如图所示。

划线部分补起来,只留PING脚位置开一个对应的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碰硬,断裂就是常态了。

PIN脚厚度肯定有公差,硬碰硬肯定结构刚度弱的一方变形。能否加入弹性部分,伸缩行程可以很小,目前结构也好调整。弹力按照PIN脚的平整度计算或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是可以加肉来加强强度的。。。。。。。
如图所示。

前面长不了肉的,长了线圈取不出来

网友:
我是萌新,改成这样是否影响线圈成型?

网友:
这里做个支撑

网友:
任何工装设计都应该考虑定位和夹紧两个要素,贴主的问题是只有夹紧没有定位
图示在压头侧面加一个定位面,压紧时定位面与厚壁面形成定位,卸掉过多的压力。同时要控制定位面到工件之间的距离

网友C:
可以考虑压头做弹性处理,比如加一段弹簧,或者夹一段橡胶类弹性材料,这样瞬时冲击力没那么大。

网友(点评):
做一下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压头做弹性处理,比如加一段弹簧,或者夹一段橡胶类弹性材料,这样瞬时冲击力没那么大。

压头后面是有弹簧的,这个压头是个组件来着,我就放出来压头了而已

网友:
压头头部可以做一块易损件,易损件比下面受力的材质软或者脆,压坏了直接换易损件

网友(点评):
或者套一块橡胶材质

网友(点评):
这个易损件怎么固定呀?感觉螺栓紧固也没地方放螺栓孔

网友(点评):
具体细节不太清楚,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供参考

网友G:
模具 可以用 反变形法

比如 被压产品 回弹,那就在模具上多下凹点(让自然回弹到 刚好到你想要的形状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具 可以用 反变形法

比如 被压产品 回弹,那就在模具上多下凹点(让自然回弹到 刚好到你想要的形状尺 ...

实际上有做一个角度,但是因为比较这个面比较薄,角度做不了很大,压根部的话这个角度就可以回弹到刚好的程度,不压根部回弹会很大,这个薄壁不支持做这么大的角度。

网友:
改气缸,改成水平方向夹紧,两序改成一序能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H9崩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2mm很薄啊   能否在“,然后压头会在大概两秒内连续砸PIN三下,”这个动作前 整平面板下面搞个支撑件过来顶住(间隙0.01~0.04)?这个动作之后支撑件再移掉。在避开产品的情况下支撑件尽量靠近断裂处或者变形出,情况会好些。材料硬度 :   产品《压头《整平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很薄啊   能否在“,然后压头会在大概两秒内连续砸PIN三下,”这个动作前 整平面板下面搞个支撑件过来 ...

之前是这样设计的,材料是铜线,压头是SKD11,面板是SKH9,要求的就是热处理SKH9比SKD11硬几度,可能是料太薄了,压头比较厚,没什么效果

网友(点评):
有支撑的,这样整平面板应该不会蹦,也不会弯吧? 压头再软些,用45钢调质28HRC 或者直接45试试。先不要管后面会不会磨损,先排查当前问题。另外整平面板能加工一个坡度出来吗?让校正的幅度大些,这样压力是不是

网友(点评):
可以减少?——空谈思路,希望有用

网友:
换材料:ansys或者画图软件自带的仿真软件坐下静力分析,用屈服强度更高的材料;牺牲节拍:气压调低多次整平;加个支撑机构,整平时,机构动作支撑悬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压头后面是有弹簧的,这个压头是个组件来着,我就放出来压头了而已

我的理解是压头压紧前就需要开始减速,把动量降下来,而你在压头后面放弹簧,接触的瞬间动量还是mv,其实可以尝试一下,你这两千件工件完成估计一两天吧?不知道你气缸连接接头有没有调速阀,没有的话,加一个进去,把气缸速度降下来,试一段时间,看看寿命会不会指数上升,如果有效,那直接在压头下压前加上缓冲吧。其实我反而认为平整面零件跟压头可以用45#材料加工,然后稍微做一下热处理,硬度不用太高,估计还好一点,现在的崩塌是因为能量没有释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理解是压头压紧前就需要开始减速,把动量降下来,而你在压头后面放弹簧,接触的瞬间动量还是mv,其实 ...

感觉压头确实可以换一下45#,不过感觉可能效果也差不多,其实也有装气压阀,气压小了效果达不到,人家觉得你这个整了和没整差不多,机器就是摆设了,这样,产线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压头确实可以换一下45#,不过感觉可能效果也差不多,其实也有装气压阀,气压小了效果达不到,人家觉得 ...

调速阀与气压阀是不一样的,气压阀是调节气缸的压力大小,调速阀调节的是气缸伸缩的速度。

网友:
我又来了,我特意查了下,材料可能也有问题,SKD11 是冷作模具钢 特点是常温下耐磨。SKH9是高温耐磨高温硬度。耐冲击的话,用SKS4或者韧性为评价指标的SKT——源于书的总结。用SKS4 淬火 具体性能问下材料商吧。 具体效果怎么样,希望有结果后能回复。

网友(点评):
您好积极哦,这个机器现在产线直接把弹簧剪短了一点,现在反馈还不错,让他们先用着咯

网友(点评):
我最近又看到, 高速钢想要韧性 不能光淬火,还要回火,回火后可以保持硬度 提高韧性。试试 有结果的话告诉我。

网友(点评):
你现在是把作为缓冲的弹簧减短了,还是作为压力的弹簧? (是减少了冲压还是减少了最大压力?)

网友(点评):
对的,弹簧长的话,压下去的弹力会大一些,现在短了一截,回弹的弹力小了,就好多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