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什么影响,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5):
四螺旋输送设备,吊装时直接吊了2/3螺旋轴管造成头轴圆跳动过大,轴径处圆跳动:1#-0.7mm;2#-1.8mm;3#-1.4mm;4#-0.4mm,
2#在联轴器位置的圆跳动达到了3.2mm,和减速机端联接后转动时有很明显的间隙,请教各位后续使用会有什么影响,未来可能会以什么形式失效?

目前的状态如何在投产前解决问题?

网友:
我感觉不是因为吊装引起的。

网友:
如果调不出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加工件问题,烤漆不均,本身垂直度不行?
如果加工件都好,可能会出现轴断联轴器左边还是右边的轴就看你运气了。
2  3  时允许轴向一定角度转动的带座轴承吧?那没事儿,会影响轴承寿命还是比固定的轴承好很多。影响不大。之前一个输送带,用固定轴承,机架做的不好,两侧轴承不同心,轴或者轴承老坏,换带角度转动的这种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这描述的不就是球面轴承吗

网友(点评):
调心轴承

网友:
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
(⁎⚈ᴗ⚈⁎):;你的意思是,这么,吊装后螺旋轴变形,弯了⁉️

网友:
这种螺旋送料机 在旋转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轴向力。

1#-0.7mm;2#-1.8mm;3#-1.4mm;4#-0.4mm

2#和3#的 轴承要先坏。

吊装位置和结构 就要设计阶段就考虑好

网友:
联轴器不要这种刚性联轴器,有弹性联轴器吗 可以减少径向跳动带来的问题

网友:
本身就有轴向力

网友A:
关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会造成早期磨损!

网友(点评):
(๑ت๑):在加工生产,装配调试,都可能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会造成早期磨损!

零件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

网友(点评):
既然是零件加工精度达不到,为何要装配呢?明明不合格,装配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B:
你这测量的是圆跳动还说端跳动?

网友:
改用十字滑块联轴器试试。

网友C:
没有专门的吊装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测量的是圆跳动还说端跳动?

圆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专门的吊装孔吗?

设备厂家指导吊的轴管

网友:
拆下螺旋轴管,打表校直。

网友:
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或者后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