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斜向支撑的机构?

楼主(2024-04-15):
一个电动平台   可以随着电缸的伸缩  摆动角度

开检讨会   感觉就中间一个力,两侧也没个支撑啥的

以前类似的机构   平台晃   不好用   这次改进   可惜我也想不出啥好办法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平板的端部加滚轮,滚轮沿圆弧轨道运动
这个平台是绕转轴做旋转运动的,应该不会卡死的
简单做一下限位,改善晃动的情况,支承靠电缸

网友:
在边上做弧形槽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板的端部加滚轮,滚轮沿圆弧轨道运动
这个平台是绕转轴做旋转运动的,应该不会卡死的
简单做一下限 ...

大概像这样   大神   大神

网友:
搞那么多,成本又增加了,还不如把框做结实一点。

网友B:
下个血本,搞个双电缸,对称放置!

网友(点评):
同步调不好就卡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像这样   大神   大神

转轴在哪里?轨迹在哪里?两个重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轴在哪里?轨迹在哪里?两个重合吗?

所以绿色的轴两端做刚性支承,支承与轴可转动

网友:
四连杆机构。。。。。。。。。看一下剪式升降机的结构,起码比你这种稳定。

网友:
设计合理即可,电缸本身就是很好的支撑

网友:
三点确定一个面,结构本身可以确定一个固定面,至于为什么不稳定,要从三个支撑点和平台刚度找原因。

网友:
晃,说明刚性需要加强一下。

网友:
两边再加两个气弹簧

网友D:
绿色 旋转的长轴 要加粗点

电动推杆 用两个 各侧面一个。

网友E:
同意13楼的,加两个氮气弹簧撑杆或者液压撑杆,和汽车尾门一样。

网友:
空心轴减速机带两个四连杆机构,或者两侧支撑推动。

网友:
多连杆机构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血本,搞个双电缸,对称放置!

我就是 双电动推杆    电控说  不能同步     不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13楼的,加两个氮气弹簧撑杆或者液压撑杆,和汽车尾门一样。

氮气弹簧 我问过了   和气缸也一样    只有头和尾两个行程   中间没得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色 旋转的长轴 要加粗点

电动推杆 用两个 各侧面一个。

电控说  不同步    不建议用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用一个电机 带动两个推杆 改装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控说  不同步    不建议用

ヾ(❀╹◡╹)و ̑̑ʸᵉᵃʰᵎ~:;可以同步的

网友:
怎么可能不能同步,电控不想干活

网友(点评):
电动推杆啊 不是伺服 看着里面的结构就是小齿轮带着小丝杆传动的

网友:
做做限位,把轨迹限制一下

网友:
可以这样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