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皮肤张力?

楼主(2024-04-16):
因为皮肤张力,伤口两边的皮肤往两边拉,所以疤痕变宽。为此会用减张器拉往两边的皮肤,如下图(以上是简单介绍,更多背景请自行搜索):

显然,只有减张器中间的皮肤没有张力也就是松驰时才有效果,而且最好是刚好松驰:如果中间过于松驰,则减张器两侧的皮肤就拉得过紧,也有害的。
现在检查是否松驰的办法是看中间有没有皱纹。此法显然误差大。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谢谢!

网友:
疤痕修复好像可以用光疗

网友:
我感觉要问医生啊,因为我之前手指受伤的时候,肉愈合很快,但是会长了一层新的批皮,很胀,会脱皮

网友:
应该使皮肤稍压迫,挤压,这样伤疤小点

网友A:
弹力袜可以不?限制周长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做这个医疗器械的,不是问怎么解决疤痕问题的。
去找一些竞品的专利或者论文看看。

网友C(2024-06-26):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做这个医疗器械的,不是问怎么解决疤痕问题的。
去找一些竞品的专利或者论文看看。

这个东西,有应用市场吗?

女性,手术疤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力袜可以不?限制周长

lz没有回复,我回复一下,大概意思是,要针对不同的人,不同区域的皮肤,精确,可动态调节,
弹力袜属于随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有应用市场吗?

女性,手术疤痕?

就是类似创可贴一样,不是等疤痕产生了再去除疤痕,而是手术创口或者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时候用这个东西贴一下,代替缝合,促进伤口愈合,也具有防止疤痕扩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