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非标设备后期使用稳定性和精度的两大要素

楼主(2024-04-16):
说起非标设备,很多设计师为了赶工期,往往会忽视了设备后期的稳定性,对于有较高精度要求的设备是致命的,那么影响设备后期稳定性和精度的两大要素是什么,本人认为第一结是构强度,第二是焊接内应力。

   关于结构强度是否需要校核往往对于这个问题,学术派和经验派讨论最激烈,其实都没错,学术派喜欢理论计算确定,往往比较精确,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校核是在静态下,理想状态下,实际设备使用在动态下且环境很可能很复杂,会受到冲击加减速的惯量甚至周边设备振动的影响,所以理论计算有时候也会不准,而经验派往往把结构设计的非常壮实强度富裕很大,他们一眼看这个设备就感觉不稳定太细了不够壮,但是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富裕过大造成材料浪费,对于计算校核和凭经验估算强度就看取舍了 。

  关于焊接内应力对于新手设计师不太能理解啥意思,我们知道大部分设备机架和大板平台都是焊接连接的,很多支撑部件也会焊接,学过材料的都知道材料都是有分子构成晶粒然后构成晶体按一定顺序一层一层排列的,当高温进入后晶体受热分子运动会发生拉扯膨胀从而在内部形成互相拉扯的应力平衡,如果这种应力没用经过高温或者振动使其松散重新排列释放,必然在内部形成应力平衡,那么后期设备使用中,受到冲击振动等会自然把内部应力释放掉就会导致内部的应力平衡破坏,结构受力变形。

所以对于有较高精度要求的设备焊接件都要进行退应力回火或者自然时效去应力处理。

当然本人总结也不一定全面,欢迎有志之士积极讨论。

网友:
(ง •̀_•́)ง:;设计缺陷,部件易损,连接松动,
电控线路接插接触不良,程序不完善,客户不当误操作。

网友:
你这两点其实说的就是安装精度问题呗

网友(点评):
不是安装精度,是设备后期使用精度,安装精度是属于装配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配重也很重要,不然用起来晃

网友(点评):
是的,好办法

网友:
使用环境要素都很重要,要考虑问题很多

网友:
环境要素也很重要

网友:
总结很好,有总结就有进步。

抛开非标和标准机这个两种分类模式。可以用另外一种,按照 负载 精度和速度来分,非标如果在低速 低负载 和精度不特别高 都好做。

涉及到 高负载 高速 高频率 及精度要求很高,那考虑的问题很多,加上标准机也是试错多次后的结果。而非标机 按楼主所说本身受开发周期因素影响所以不完善。

其实 不管是内应力 还是 疲劳 后期便于维修等角度考虑,对于设计者来说确实侧重点取舍不一样。非标机优先考虑的 是实现客户的工艺,这个是设计的前提,所以很多不是纯机械设计所考虑。要站在客户现场 使用环境等考虑。

所以说 对于设计人员来说也很难,如果客户有后续订单 肯定需要一代代的改良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