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cel的数据透视表?弄不明白了

楼主(2024-04-16):
如何把上表的内容变成下面的数据透视表中样子。用数据透视表来实现

网友:
用筛选可以把上表的内容变成下面的数据透视表中样子。

网友(点评):
可以。但是表的内容太多了,筛选再求和,得相当长时间

网友A:
用函数吧

网友(点评):
哪个函数?

网友:
用排序---再复制粘贴可以把上表的内容变成下面的数据透视表中样子

网友(点评):
内容太多,目前就这样干的。比较繁琐

网友(点评):
你问一下你公司的会计。

网友(点评):
咱会计都退休了,有问题还问我呢

网友:
先把材质插入名称和数量中间,再排序

网友(点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524533335811485&wfr=spider&for=pc

网友:
这个B站上按着视频搞一遍吧

网友:
透视选择C1:F13,透视新生成一个标签,里面筛选有个条件还是项目来着你把标签拖到那个框里,旁边那个框选择合值,就可以了。可以多点几个试试,透视蛮简单的,逻辑也比较易懂。

网友(点评):
你人狠话不多啊

网友:
以表格形式显示,显示重复值,取消显示分类汇总

网友:
我去B站学会了,花了五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函数吧

应该很长,VLOOKUP,然后if,再整点别的加起来,搞长一点详细点就行,具体要自己写了,不是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