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的使用

楼主(2024-04-17):
就是现在做一个,泡棉黏贴在塑料工件后,的保压装置,请问保压工装可以用气缸驱动吗?还是说只能用直线模组,我想反正工装上有压力传感器的,气缸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
非标要的设计师多啊。

网友:
可以,且压力可调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压力不大的话,完全可以用气缸压塑料件

网友: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气缸两个气口用先导节流阀互锁住保压,加道保险

网友:
气缸成本更低
用气缸吧

网友:
气缸加比例控制阀,完全可以进行保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