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水封,多大压力能把水都压出去?

楼主(2024-04-17):
比如说这个水封高度1米,里面装满水,如果用0.01MPA的压力,能把水压出去一半,用0.02MPA能把水都压出去。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不对。
理论上要么压不出去,要么就会全压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理论上要么压不出去,要么就会全压出去

假想一下  两边管子无穷长   还会是这样吗

网友:
1米就是0.01MPA   不能×2

网友:
理解的不对,
只要容器与大气时连通的,压力>(1bar+水压高度的压力),就OK了

网友:
压力大于水压就行
体积也得够

网友:
比如说这个水封管高度1米,2个管里面装满水,如果用0.011MPA的压力的空气注入左侧的管子,则右侧的管子冒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