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相位快速调整

楼主(2024-04-17):
如图,8转轴通过齿轮链接别的轴,当需要调节8轴上滚筒的相位时,直接调节滚筒可能不方便,本图提供了一种方法。

注意3齿轮是靠4压块压在6转盘上的,零件4和6之间夹住3齿轮以后有间隙。这个间隙保证了可以压的紧。同理注意7隔套和8转轴之间的间隙,没有这个间隙,轴承的外侧无法定位,因为8转轴的台阶长度必须小于两个轴承宽度,如果相等,由于制造误差,说不好到底如何。这里也是新手设计定位容易出的问题。

老手设计到这里会让8转轴的台阶长度小于轴承的宽度,以方便定位。
4压块压住齿轮,齿轮正常传动。当松开4压块上的螺栓(连接到6转盘上的,),此时可以取下3齿轮换个相位安装,实现相位调整。

也可以在取下4压块时,转动8转轴带动6转盘,但是3齿轮和6转盘之间完全靠摩擦传动,没有了4压块,3齿轮是不转的,这样也实现了相位的快速调整。

网友:
胀套是不是更方便更可靠

网友:
滚筒在哪。我怀疑你在哪抄的转过来发

网友:
印刷机上有很多的相位调整机构,比你这个更好一些。你这个可能调整相位太慢了,还要拆4。最简单的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相位是不需要拆4,松开3和6之间的紧定螺钉4处(有滑动槽),就可以微调。调整完再紧定4处螺钉就可以,不需要拆卸。更高级的有随时可以电动调整的行星齿轮结构,或者谐波调速机构。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查

网友(点评):
当然,你这个结构调整相位,实际是没有更多的结构实现微调的,只是更换位置。最简单的调整相位应该还有齿轮和内齿轮传动,调整小齿轮(装在6上)沿着内齿轮(装在3上,也就是3既是内齿轮也是外齿轮)转动,微调

网友:
一楼说的对啊,这个应该用账套啊。
还有“老手设计到这里会让8转轴的台阶长度小于轴承的宽度,以方便定位”
这是老手吗?应该在隔套上做文章啊

网友(点评):
拆卸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不是隔套

网友(点评):
账套拆卸不麻烦。隔套是说他轴的轴肩要做到与轴承平齐,隔套做个小台阶定位。

网友:
花里胡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