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牙叉块机构

楼主(2024-04-17):
如图,咬牙是关键,工艺个动作是,右侧的11凸轮是固定的,左侧的机构跟随某个滚筒旋转,机构上的滚子接触凸轮实现4叉杆的摆动,进而咬牙压住产品,当转到某个相位时,叉杆再向右复位,咬牙再脱离产品,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就是一个凸轮摆动机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又设计了一个5叉杆,使用2个叉杆有什么用? 我觉得完全用一个叉杆4就可以了啊,把叉杆4延长,滚子装到叉杆4上不可以吗?

网友:
通过弹簧3缓冲吧,咬牙和凸轮之间是弹性的,咬牙的压力取决于弹簧3的弹力,如果直接叉杆4和凸轮连接,就没有缓冲的余地

网友:
这种设计是为了弥补工件的误差,使压杆更好的与工件咬合,个人的理解。

网友:
可以细细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