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把这个装配体的每个零件保存出来

楼主(2024-04-17):
SW怎么把这个装配体的每个零件保存出来,别人就发了这能分解出来吗

网友:
这不是每个零件都有零件号吗?直接保存就好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就只会解散实体之后一个个保存,之前有个供应商一直跟我强调保存一下所有零件自动另存为,我一直弄不懂这个操作

网友:
PackUp不是整个打包的吗?

网友:
工具-选项-导入-取消 启动 3D interconnect

网友:
pack and go 选一个文件夹加一个前缀

网友:
看 5楼正解

网友:
第一个零件上右键菜单-打开零件,然后另存成SW装配体格式
好像是一个用STP文件做零件的装配体,STP格式的装配文件保存成SW装配体时会自动拆成多个零件

网友:
断开链接,

楼主:
没法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