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怎么设计一个压紧的结构

楼主(2024-04-17):
各位大佬,我要做一个压紧机构,大致的动作是电机带动一个悬臂转动到指定位置,然后下压。

被压的物体做旋转运动(20转每分钟大概),压它主要是要对它侧边加工,它不是很重不压要跑偏。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我的被压物体定位不精准,导致我下压并不能准确压到圆心,我压块上装了弹簧和浮动接头。这样一来我的压块一压上就被带着跑,根本没有固定的接触面,压不住。

请问要怎么改进我的下压结构,让它不被带偏。拜托大佬们提提意见

我想的是改成吸盘吸一下或许好点,但这样要加气路。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发个图片看看实物结构

楼主:
现在有吗

网友:
浮动别加在压头上,加在气缸尾部,丫头用V形块,行不行?

网友A:
(⁎⚈ᴗ⚈⁎):;被加工物是怎么确定正确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ᴗ⚈⁎):;被加工物是怎么确定正确位置的❓

被加工物没有很准确的定位,它是皮带线传输过来的。然后我伺服电机控制悬臂转动把压块转到理论上的中心位置。昨天调试的时候,模拟了下被加工物放偏的情况,就出现了压不住的问题。

网友B:
你压的弧面如果是个规整的圆弧,对应的压块也做成内弧,同时气缸连接头得是浮动的,试试看如果不行再加个二次定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压的弧面如果是个规整的圆弧,对应的压块也做成内弧,同时气缸连接头得是浮动的,试试看如果不行再加个二 ...

弧面的规格很多通用不了

网友C:
不知道工件怎么支撑定位的,就瞎想了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很好既可以下压,也可以找正下压物体,下压物体又可以转动,但是中间那个点要搞成铰接

网友:
你这下压结构不加导向装置就没精度了,肯定被下面物体带着动啊,加四根直线轴承做导向

网友(点评):
对,气缸不要承受径向载荷,可用带导向杆的三柱导向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工件怎么支撑定位的,就瞎想了一下。

我去试试

网友:
你要压紧,为什么要定位?搞清楚想要的效果!!!压头上加一个推力轴承结构,一面反装可以平面移动,跟着零件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