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水环具体是怎样的生产工艺呢

楼主(2024-04-17):
这个件是钣金件还是机加件啊?,左右两个沉头螺丝是干嘛的,中间两个锁紧螺丝直接穿过工件不会导致漏水吗?里面具体是怎样一个结构?有懂的大神吗?

网友:
这个是卡脖子的东西,国内现在还无法生产,这种都是日本德国生的,你问艺,我开黑厂的,不懂,

网友(点评):
中国制造,早在十年前就不会了,毕竟不是超精密件

网友A: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你把他拧下来,吹吹气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个工艺孔。

网友:
有一种焊接工艺,叫搅拌摩擦焊,可以了解一下,
先开水槽,然后再焊接封装。

网友:
这个件是机加件,左右两个沉头螺丝是紧定螺钉。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整体机加工❕

网友:
机加件,左右两边螺丝是堵头,各贯穿两侧的出水孔及进水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你把他拧下来,吹吹气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个工艺孔。

或者lz拿过去线割,线割出来就清楚如何加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