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堆垛机

楼主(2024-04-18):
请教大佬,冷库中-40℃,堆垛机传动轴用什么材质的钢材比较好

网友A:
传动轴用40Cr材质的钢材.

楼主:
非常感谢,你是做冷库的吗

网友B:
蹲一个,这种低温冷库,货架钢型材一般用哪种,是按照温度选用Q235E,还是有别的更合适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蹲一个,这种低温冷库,货架钢型材一般用哪种,是按照温度选用Q235E,还是有别的更合适的材料

不是用Q345E吗。现在Q345也调整为Q355了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A:
传动轴用40Cr材质的钢材.

虽然是浏览,但是还是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