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V公式的理解

楼主(2024-04-18):
理解P=FV公式时候有点误区,还请大神给个解答
比如1吨重物以0.01m/s速度运行,用以上公式P=1000X10X0.01=100w,也就是说理论100w电机就可以,但是实际肯定是不行的,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公式在这不适用呢??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或者说在用这个公式时候需要同步使用扭矩核算??

网友A:
p=w/t  w=fs s/t=v 这是导出来公式。你的假设如果是水平牵引,还要考虑静摩擦还有你说的扭矩校核。

网友:
不知楼主上过高中以及大学没有?不要把理论上的公式与工程上的公式混为一谈,不要把理想模型与实际工况混为一谈。

网友(点评):
工程上的公式和理论公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在使用P=FV的公式时,需要注意该公式描述的是功率,即单位时间内做功的速率。在你提到的例子中,1吨重物以0.01m/s的速度运行,计算得到的功率是100瓦特,这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做的功是100焦耳。然而,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复杂,因为这个公式没有考虑到运动中所需的其他因素,比如摩擦力、空气阻力等。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推动1吨的重物以0.01m/s的速度运行,除了考虑功率外,还需要考虑所需的扭矩(Torque),因为扭矩描述了力矩对物体产生转动的能力。即使功率足够,如果电机的扭矩不足以克服摩擦力等阻力,物体也无法运动。因此,在设计电机或机械系统时,需要同时考虑功率和扭矩,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核算和选择。gpt给的答案

网友:
P=FV你算瞬时功率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算电机功率那就不对了

网友:
纯纯理论,想的太简单了,还要多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t  w=fs s/t=v 这是导出来公式。你的假设如果是水平牵引,还要考虑静摩擦还有你说的扭矩校核。

谢谢,实际工况肯定加摩擦和安全系数的,只是开始理解这个式子时候走死胡同了,即如果电机转的足够慢,也就是速度足够慢,那就可以满足这个理论公式,现在看那样不满足能量守恒,也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正常电机的转速的都是比较快的,几千转,要做到0.01m/s的移动速度,你想想要多大的减速比,你该选多大的减速器

网友:
https://www.jscc-china.com/database.asp去下载一本电机选型手册看看选型过程,自己选一遍就知道了,要考虑哪些量。你能这样问说明你连选型的基本概念都还不知道,在这里问不出多少你需要的,你要从头开始学!

网友:
这个是匀速情况,实际还要考虑加减速的,本身公式没问题,只是使用有前提。

网友B:
首先这个公式是适用的。通过你的计算公式看你这是垂直拉起1吨的重物(F是指力),得出的功率是100w。不考虑别的因素,功率100w的电机、速度0.01m/s,你换算下扭矩,可以拉起1吨的重物

网友:
要乘以摩擦系数的大侠

网友C:
不懂就问,很好的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公式是适用的。通过你的计算公式看你这是垂直拉起1吨的重物(F是指力),得出的功率是100w。不考虑 ...

谢谢,不理解的也就在这,抛开其他因素,如果直接用9550公式计算扭矩可以满足,但是实际100w电机不可能出那么大的扭矩

网友D:
p=fv,f是沿运动方向的力,你这算的是重力和运动方向不一定相同,比如水平运动应该计算的是摩擦力(应该需要的功率更小)
另外功率和力其实是两回事,100W的电机加了减速机(实际就是改变了速度)可以输出很大的扭矩
简化按提升计算,4级100瓦电机,转速1500转,输出扭矩9550*0.1/1500=0.64N.m
假设使用直径0.1m的卷筒提升,那么卷筒转速=0.01/(pi*0.1)=0.032转/秒=1.9rpm
那么电机需要减速比1500/1.9=789,即卷筒的提升力=0.64*789/0.05=10105N(实际应该是10000,因为计算中精度问题)100W电机完全可以提起1吨的物体
当然实际中还要考虑效率、启动惯性、摩擦力等因素,但是一般120~150W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直观的例子就是千斤顶就可以很轻松的抬起几吨的东西

网友(点评):
1吨的重物,用Tr40*8梯形丝杆提升,需要多大的电机。速度V=0.02m/s

网友(点评):
同样的计算方法,理论50W,实际考虑摩擦力、效率,应该60~7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v,f是沿运动方向的力,你这算的是重力和运动方向不一定相同,比如水平运动应该计算的是摩擦力(应该需 ...

谢谢回复,是的,首先并没有适合这个工况的减速机,这个问题是为了理解这个理论公式出现的,当时想的是极限情况,比如直接伺服电机转速拉到极低,能否满足使用,现在想想当电机速度极低时候输出扭矩应该是有问题的,是不是不满足能量守恒了?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有两个运作区间,一个是恒功率区,一个恒扭矩区。一般来讲,50Hz以下是属于恒扭矩区,50Hz以上是属于恒功率区。恒扭矩区,说明伺服在此区间内,输出扭矩是恒定不变的。

网友(点评):
是没有这样的电机,而这样的减速机实际是可以做出来的,电机+减速机也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电机(减速电机),输出转矩505N.m,转速1.9r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很好的心态。

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点评):
不同的,钻牛角尖是认死理,即然问这个问题,说明自已还是想弄清楚。出发点不一样,本质就有区别。学懂了就会灵活运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实际工况肯定加摩擦和安全系数的,只是开始理解这个式子时候走死胡同了,即如果电机转的足够慢,也 ...

确实没有这么无敌的减速机,当时想的是如果靠伺服直连把转速拉到极低,这个前提下这个理论公式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这是无解的,没有这种电机,电机在低转速的情况下会是恒转矩输出,即功率变小了,反之很高转速时会变成恒功率输出,转矩变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容易钻牛角尖

说到灵活使用的话,其实想透过这个式子直接确定电机功率(加安全系数)什么时候不需要再核算扭矩什么时候必须核算扭矩

网友E:
楼主是典型的钻牛角尖,但当你搞通后就算在这一点上入机械设计的门了。
虽然你的表述不准确,但大致明白你的想法。这个公式是计算一个物体移动所需要的功率,要知道电机的功率和扭矩,还要具体的机构连接方式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典型的钻牛角尖,但当你搞通后就算在这一点上入机械设计的门了。
虽然你的表述不准确,但大致明白你 ...

谢谢,有的工况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公式选定电机,有的工况需要核算扭矩双管齐下才能定电机,这点没搞清

网友:
公式是对的,这个工况也没问题,比如说可以考虑液压,或者蜗轮蜗杆电机。

只是传动比大传动效率就会低一些,减速器出力轴安全系数就比较高,性价比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