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S塑胶件平尾自攻螺丝底孔大小问题

楼主(2024-04-18):
请问各位大佬,,我有一个塑胶件,现在要开模,需要使用M2的平尾自攻螺丝来固定一个东西,底孔我应该留到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这么小的自攻还要底孔吗?我厂里的老师傅自攻2mm的钣金,怎么都是直接用手枪钻的?

网友:
使用M2的平尾自攻螺丝的底孔1.6.

网友A:
ヾ(❀╹◡╹)و ̑̑ʸᵉᵃʰᵎ~:;可以考虑用方形孔1.6㎜2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还是用了1.6的圆孔

网友:
螺纹大径减去螺距=底孔直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ヾ(❀╹◡╹)و ̑̑ʸᵉᵃʰᵎ~:;可以考虑 ...

方形孔有什么说法吗?不容易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形孔有什么说法吗?不容易打滑?

(•̀ᴗ•́)و ̑̑ʸᵉᵃʰᵎ~:;容量宽,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