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件储能焊焊渣问题

楼主(2024-04-18):
钣金件储能焊,焊点位置有焊渣粘在附近。请教这个焊渣在工艺上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304材质 料厚0.5-0.8  A3 f. i* f' e' y

网友:
降电压试试。。。。。

网友:
不考虑换工艺吗,换个冷焊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
若是浮在表面的焊渣可以试试超声波振动清洗的办法,若是焊接在上面的焊渣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