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气滑环

楼主(2024-04-18):
气滑环是转动设备绕不过去的原件,同样的还有电滑环,当旋转的机构上面需要布置动力,引入气体,传感器电源等场合必用滑环。

我们这里只讨论气滑环,要求不高的场合完全可以自己设计

如图所示,气体从固定件法兰引入,通过旋转齿轮流出,供别的旋转机构使用。  这里齿轮相对于固定法兰是旋转的,这个结构就类似于气滑环。

气体从进气接头1流进来,经过固定法兰里的孔流道到达法兰和旋转齿轮之间的一个气腔室,再通过齿轮里面的孔道引到出气接头。

此处关键是气腔室必须密闭不漏气,如何实现呢? 在腔道1和2里面装入动密封圈,此处使用骨架油封即可。注意腔道的两侧是有相对转动的,所以此处不允许使用橡胶密封。

网友:
上图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这里直接使用法兰加转动盘,变成盘式安装,不需要每次使用单气路滑环把固定板做成中空了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做成两个腔道?

网友:
利用中心实现单气不是很好吗?

网友:
有点意思,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