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传动惯量计算

楼主(2024-04-18):
负载转矩要=负载惯量X角加速度,想请问下负载惯量包含电机惯量吗?我看了非标最强计算表格里有加这个电机惯量,如下图

网友:
要加上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电机选型样本里面通常都会有。

网友(点评):
没有啊,我看了雷塞步进电机里也是没有加这个电机惯量啊

网友A:
负载惯量是不含电机惯量的。电机参数里一般会有推荐的惯量比。 你圈出的地方是计算启动扭矩的。如果选伺服电机的一般先计算负载惯量。根据惯量选电机。根据扭矩确定减速比。最后复核速度。

网友(点评):
那这个启动扭矩不是负载扭矩吗?启动扭矩的计算惯量要包括(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惯量是不含电机惯量的。电机参数里一般会有推荐的惯量比。 你圈出的地方是计算启动扭矩的。如果选伺服 ...

我计算的时候一般不算电机的。一般小功率的伺服运行的惯量比30左右。1KW以上的在10左右。

网友(点评):
你算启动扭矩有没有惯量有没有包含电机惯量????

网友(点评):
你算启动扭矩时惯量有没有包含电机惯量???

网友:
步进电机和伺服是不一样的。步进电机没有恒扭矩区间的。步进的扭矩随这转速提高会快速下降。

网友:
电机的惯量会比负载的小很多。所以无所谓的。对扭矩影响不大。我选电机的时候都不算的。最终核算的时候可以加上去。

网友(点评):
最终核算的时候,加到哪个地方?

网友:
负载惯量不包含电机惯量,但是你计算时计算用到系统总惯量是要加上,你电机也要转的呀!!!

网友(点评):
那我算功率的时候,不是算负载惯量的就好了吗?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的比值用来看下是否惯量匹配 ,还是你说的是,功率要用系统总惯量来算?

网友(点评):
我反思下,再细细道来。1、首先按我个人印象,额定功率是一般是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机本身有损耗在输入功率里,计算时不用考虑。所以计算要用的功率时可以不加。

网友(点评):
我自己一般会加进去, 会增加安全裕度。比如你惯量比时10 ,你就有接近10%的富裕。惯量比低的话,连安全系数我都可以不加。你那个计算表,一般时厂商提供给设计者确保选型能用的,所以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