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物料不同供应商拆分了物料编码,该如何设置BOM

楼主(2024-04-18):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如下业务场景吗,该如何设置成品料号及其BOM结构。
同一个子件由不同供应商供应,按供应商拆分拆分建立不同的物料编码,理论上可以替换,但是优选第一家供应商的。
例如:
供应商A ,物料编码1001A ,优选
供应商B , 物料编码1001B
供应商C , 物料编码1001C

然后销售到不同区域时,各区域又要指定子件的供应商。
例如,
销售到区域1时,必须使用 供应商A ,物料编码1001A
销售到区域2时,可以使用A\B\C中的任意一家。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设置成品料号及其BOM结构呢。

网友A:
成品10-1001
物料组成1:1001A+1002+1003
物料组成2:1001B+1002+1003
物流组成3:1001C+1002+1003
,有几个供应商就做几个B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10-1001
物料组成1:1001A+1002+1003
物料组成2:1001B+1002+1003

那要是一堆供应商那不是BOM满天飞了

网友B:
我们是对有要求的进行组合配置,不同地区的采用不同配置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10-1001
物料组成1:1001A+1002+1003
物料组成2:1001B+1002+1003

嗯,这个会出现非常多的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一个零件有个3家供应商差不多了,一堆供应商有点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对有要求的进行组合配置,不同地区的采用不同配置进行

组合配置是怎么样应用呢,
我们使用了配置。
区域1,只有一个供应商的情况下,配置选择出来了。
区域2,可以使用A\B\C中的任意一家,这个不好选,选了的情况下,又存在替代,要用到其他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一个零件有个3家供应商差不多了,一堆供应商有点夸张

嗯,一个零件是2-3家供应商。
BOM里面有很多零件,会出现不同的组合,如果按供应商来设置分组和BOM,那可能性就有很多种。

网友:
成品:1000
1000里面下包括:
1.1001A (标准),1001B(替代),1001C(替代) (备注三选一,且A区只能用1001A)
2.1002
3.1003

网友C:
你这个既然有客户指定供应商(或品牌),那应该是标准件吧?比如轴承,哈轴和SKF那肯定不同的,一般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求是用不同的件号,1001表示哈轴的,1002表示SKF的。如果是钣金或者机加件我们才会有同一个件号下有不同供应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既然有客户指定供应商(或品牌),那应该是标准件吧?比如轴承,哈轴和SKF那肯定不同的,一般对这种 ...

我们使用了配置,
区域1,通过配置选择出来。
区域2,  也是通过配置选择了一家,问题如果选这一家,到时候给到ERP,计算出需求只有这一家的,另外两家没有。

网友:
区域1,单独BOM+A供应商
区域2,单独BOM+A/B/C三选一,加替代

网友D:
(⁎⚈ᴗ⚈⁎):;1001A、1001B、1001C,从数据来说就是三种小类的不一样东西。
只是人的直观感觉它们是一个大类的同一种产品的错觉。编码和BOM表就是数据為准。
就像买衣服,同一品牌,同一款式,深灰色和浅灰色都不是同样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ᴗ⚈⁎):;1001A、1001B、1001C,从数据来说就是三种小类的不一样东西。
...

现在是拆分了编码,所以BOM和替代特别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