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圆跳动的一种标注理解不了

楼主(2024-04-18):
各位大佬,道友:

下午好,

最近刚发了一台检测设备,一些零件精度都很高,在出工程图查手册时看到一个径向圆跳动的定义和说明(如下图)

图片来自于——机械设计手册第6版 成大先主编  单行本 机械制图设计精度 2-187页

没明白含义,不知道怎么用,现在有空发出来大家讨论下。主要是想请大佬授业解惑。

我理解时遇到的疑问如下:

“在任一平面于基准B、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上”这半句啥意思

假设AB基准完全垂直,那么只要 用“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  不就够了,多此一举加了个B 还是主基准 和下面这个没啥区别。

假设AB基准不理论垂直,那么”平面于基准B、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我怎么构造出来。

然后我去我们公司三坐标让按这个标注测一个轴类零件试试,发现三坐标软件没这个选项。全跳动有,结果分解成了垂直度和同心度展示。

无法理解,求大佬们指教下如何解释,有实际这么标的图纸也想看看。

补充内容 (2024-4-30 15:56):
众多解释总结来看,目前理解了一半,就是我这个图给加工人员看的,零件轴向短,直径大,暗示了先定位面,再夹紧A基准加工。但是从检测角度,除非做套类似加工方式的检具才能减少误差,我想用三坐标测如何统一?

网友:
我觉得第一种情况更适合这种。

公差的种类,有些组合是等价的。检测更倾向于现有的检具。

网友(点评):
我其实没看懂, 第一种情况时哪个?我i应该没举例应用场景,是对应我的两个假设吗?我就是不了解。(哭~~~)

网友A:
单基准A值限制了被检测圆与基准轴A的关系,
双基准A、B限制了被检测圆与基准A、B的关系。
三坐标检测跳动值是建立好基准然后扫圆后再评价。
(个人认为是一种计算方式)

测跳动值最直观的方式是上圆度仪测量;
简易的就是有顶尖装夹转起来打表。
有圆度仪最好用圆度仪,精度很高。
但是零件直径太大,圆度仪价格也不菲。
泰勒圆度仪最大的型号能检测直径1000的。

网友(点评):
双基准A、B限制了被检测圆与基准A、B的关系, 是怎样的关系?我无法理解径向跳动有两个基准的含义。三作标选择径向跳动检测,根本无法把BA作用第一第二基准,只能选一个。

网友:
我理解时遇到的疑问如下:
“在任一平面于基准B、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上”这半句啥意思
这句话这么断句,你就明了了;
在任一   平行于    基准B垂直于  基准轴线A     的横截面上

完整是:
在任(意)一(个)平行于基准B、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上

网友(点评):
就是“、”是代表“或”吗?即 平行与B 或者垂直于A 的截面 上的跳动都要满足。那平行B的界面去截园检测跳动,就是不加持A ,直接以B定位,三左边打圆周评价喽?

网友:
如果B是游动的,就可能变成全跳动了

网友(点评):
B是游动的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圆跳动是针对一个截面的变化最大值,不是针对多个截面上的。全跳动是针对全有截面上的变化最大值

网友(点评):
如果B来回滑动,就不是圆跳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基准A值限制了被检测圆与基准轴A的关系,
双基准A、B限制了被检测圆与基准A、B的关系。
三坐标检测 ...

学到了。。。知识的盲区又减少一处

网友:
理解局部圆环跳动。
在被测圆柱任取一垂直于A的截面,然后又取二平行于B的截面,平行于B的二截面夹逼垂直于A的截面所形成的圆环区域,即被测区域。如果B与A垂直,就相当于单基准A的跳动。
实际测量的话,可以先测以A为基准的B的端跳,然后再测以A为基准,宽度为B的端跳值形成的圆环的跳动。

网友(点评):
第二行的意思我理解了,就是三明治式的 两边往中间靠。第三行 如果B与A不垂直呢?第三行,后半句没懂“以A为基准,宽度为B的端跳值形成的圆环”没懂(哭~~~)

网友:
形位公差不仅用于检测,还用于制造啊。制造的时候,如果只有A基准,那么A、B基准就可以不垂直,轴有可能就会弯。

网友(点评):
那我要不要检测B涉及的跳动? 而且B是第一基准,我优先保证B面和贴紧,再夹持A 会不会导致B贴不紧,B作为基准就失效了?如果我先夹持A,再B定位,那不就和只标一个A基准一样的加工方式吗?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可能利于理解:建立跳动的基准中心线
三种方式,根据零件功能和形状选用,通常用来当基准中心线的特征就是零件的安装基准。
1、有足够长度的单个直径,控制零件的方向;
2、两个有足够距离能够建立单基准轴的直径,它们等功能控制零件的方向;
3、一个表面和一个与它垂直的直径,表面是主基准,控制方向,轴要很短。
当轴A比较短时,夹持时很容易找不大垂直,加上一个垂直面基准B来定义。

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4767465#:~:text=%E5%BD%93%E5%9C%86%E8%B7%B3%E5%8A%A8%E5%BA%A6%E5%85%AC%E5%B7%AE%E5%B8%A6,%E4%B8%8A%EF%BC%88%E7%BA%A6%E6%9D%9F%E8%BD%AC%E5%8A%A8%EF%BC%89%E3%80%82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有点懂,那我检测的话,如何评价?以哪个为基准检测? 我看参考去了

网友(点评):
里面评论有一句 “跳动公差只能应用RFS” RFS 是啥 ,这个缩写不知道意思,也没查到

网友:
我看了我们的一个齿圈的零件图,也是标的A、B两个基准,说明这是常规标注方法。
专业的三坐标工程师应该都懂啊。如果你实在不懂,打电话给三坐标厂家,蔡司或者海克斯康。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径向圆跳动那两种标法都可以,就像备注里面的一样,它可以包含,垂直度 圆度 同轴度等的合并公差,只是加了基准B之后,那么这个圆跳动0.1里就必须还要把垂直度的误差也包含在里面,同理,测量的时候应该也可以进行必要的分解吧

网友(点评):
这个注解之前没注意 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可能利于理解:建立跳动的基准中心线三种方式,根据零件功能和形状选用,通常用来当基准中 ...

他说了啊,轴很短的时候,以端面B为主基准;个人理解是:先把B靠紧,然后夹住A,来定基准;

网友(点评):
加工角度来想,没问题,我如果给加工的人看,这么标我好理解。如果是检测怎么搞,还是比较纠结,上三坐标怎么搞,难到一定要做一套夹具用百分表打?我们只是做一些样件的话,没办法特意做套检具。

网友:
就是“、”是代表“或”吗?即 平行与B 或者垂直于A 的截面 上的跳动都要满足。那平行B的界面去截园检测跳动,就是不加持A ,直接以B定位,三左边打圆周评价喽?
“、”代表“和”,是两个条件都要满足。
这句话:“在任一平面于基准B、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上”

直白一点说,就是:
空间有6个自由度,包括三个面自由度、3个角度自由度,在这个③任意选择一个平面,但是这个平面①要和基准平面B平行,又要②和基准轴线A垂直
那么①要和基准平面B平行---平行的面就有很多了;如图1;(画图手抖,请理解应该都是直线)

红色线轴线,绿色线的面其实和轴线并不垂直,有个89°的夹角;但是和绿色线在空间上有很多的平行面;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条件;②和基准轴线A垂直
有了和轴线A垂直这个条件,(下图图2)

才有了如图红色线,任一面平行于B面,又垂直于A轴线;
但是这时候,还有如图2 所示的很多满足条件的空间面,于是又有了第三个条件③任意选择一个平面,任意一个平面,就是在物体上选择,
于是,可以选择的就只限定在如图3红色所限的框里面;

好,上面所说的就是全跳动的概念了,
进一步压缩条件;
原话是说:
“在任一平面于基准B、垂直于基准轴线A的横截面上”
在什么什么的什么的时候,用阅读理解的话说,就是最后面这个“什么”才是这句话的重点;(黄色标注的“什么”)
好,这句话再通俗一点说:
就是在这个物体上随便选择一个平行于B又垂直于轴线A的空间面,相当于把物体在图2红线方向切一个剖面出来;

打表测量手法,
圆跳动:指针顶住被测物体,被测物体旋转一周;
全跳动:指针顶住被测物体,被测物体旋转一周的同时,指针在被侧物体上可轴向移动;

网友(点评):
我有认真的读三遍,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条件;②和基准轴线A垂直 有了和轴线A垂直这个条件,(下图图2); J+才有了如图红色线,任一面平行于B面,又垂直于A轴线

网友(点评):
②和基准轴线A垂直 有了和轴线A垂直这个条件,(下图图2); 才有了如图红色线,任一面平行于B面,又垂直于A轴线 ——没有能找到同时满足的面,如果89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