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实现分离合机构

楼主(2024-04-18):
如图所示动力源来自于齿轮,当别的轴拖动齿轮转动时,工艺需要离合9转轴,即有时候需要9跟着齿轮转动,有时候不需要9跟着齿轮转动
    气缸往回缩时,拉动摆杆1进而带动4轴转动,从而让3摆杆往外摆动,就会通过嵌在6块一里面的滚子5拖动6块一往外,从而让6块一和7块二脱离啮合。 此时齿轮转动,7块二跟着转动,但是无法带动6块一,从而9转轴不转。 当气缸伸出时,6块一和7块二会啮合,7转带动6转,6跟9轴之间是键传动,从而9跟着齿轮转动
  这就是通过气缸的伸缩实现了离合的功能。

网友:
思路很不错,请问6和7的咬合位置和时机是通过什么确定?

网友(点评):
位置应该不用很精确,实现离合就行了吧 时机就是通过气缸动作 以上个人理解哈

网友A:
挺好的,关于楼上提到的啮合韧齿问题
可以参考变速箱的结构,中间再加一层同步环

网友:
1和4应该是键连接,3和4应该也是键连接吧,
1、3、4组成一个整体为拨叉
6和9的连接可以为花键连接,既可以传递扭矩又可以相对滑动

网友:
就是拨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关于楼上提到的啮合韧齿问题
可以参考变速箱的结构,中间再加一层同步环

防止撞齿?同步环能否展开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