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打气筒给气缸或气管如何供气?

楼主(2024-04-18):
想在家里做些小试验,需要供气,高压打气筒不能接工业气管,坛里各位大侠,有没有简单办法实现?谢谢。
定制就算了,小型空压机貌似又太占地方。

网友:
空压机一个350
只有背包大小

网友:
(⁎⚈ᴗ⚈⁎):;你要多大气压

网友:
用管接头过渡就是了,比如中间来一根6毫米的铜管,就可以转接8*5的软管了

网友:
你该不是玩pcp?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PCP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最好,省的帽子叔叔请你喝茶。

网友:
去附近修车店,或者搞装修的,借点气

网友(点评):
不行啊,太不方便了,不是就做一次几次的

网友:
气罐打气筒

网友(点评):
找了下,没找到,兄弟有只的,推荐下品牌或链接,谢谢

网友:
买个钢瓶带气的不就行了

不是搞啥气枪的吧

网友:
需要有个储气罐才行吧?再在储气罐上安装一个适合打气筒打气的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