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EN & DRAW "D2" THRU Rc50/55

楼主(2024-04-19):
求助
HARDEN  & DRAW "D2" THRU Rc50/55如何翻译

网友A:
"HARDEN & DRAW 'D2' THRU Rc50/55" 这个术语涉及到的是一个热处理过程,旨在通过特定的加热和冷却方法来提高材料的硬度。在这个上下文中,"D2" 可能指的是钢材的一个特定等级或类型,而 "THRU Rc50/55" 指的是希望达到的最终硬度范围,即洛氏C硬度(Rc)为50到55。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相关的点:

通过硬化(Through Hardening),也称为“淬火与回火”,是一种将零件加热到高于转变温度然后迅速冷却到室温的过程,通常使用油淬来实现。这种处理可以增加材料的整体强度和硬度。

通过硬化服务可以通过快速淬火来增强钢合金的硬度,使整个材料的硬度均匀增加。

正常的淬火和回火过程可以增加表面硬度,硬度可以增加到RC 50 - RC 55。

在某些情况下,如A2钢的讨论中提到,D2钢可以通过类似的较低RC约55的硬化处理来提高其性能。

"HARDEN & DRAW 'D2' THRU Rc50/55" 这个过程涉及到对D2材料进行特定的热处理,以达到Rc50到Rc55的硬度范围。这可能包括通过硬化、淬火与回火等步骤来实现材料的均匀硬化,从而提高其整体强度和硬度。这一过程适用于需要整体而非局部硬化的应用场合,如齿轮或其他重要机械部件。

检索来源:秘塔AI

网友(点评):
这个AI的表现可以打8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DEN & DRAW 'D2' THRU Rc50/55" 这个术语涉及到的是一个热处理过程,旨在通过特定的加热和冷却方法来提 ...

材料是6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