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菜鸟求助

楼主(2024-04-19):
每一节是用来送料的不锈钢管滚筒,请问怎么设计关节能让8节以上的滚筒串联起来同步转动,每节粗100长1600

网友A:
同步轮+同步带+张紧轮行不

网友:
链条传动

楼主:
是种挂在侧面的架子,用链轮多排驱动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用传动轴+伞齿

网友:
涡轮,伞齿,万向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链轮链条连接8根滚筒一起转?

对,8根滚筒在一条直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8根滚筒在一条直线

就是把轴连接起来啊,,那可以用联轴器、伞齿涡轮、免键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轴连接起来啊,,那可以用联轴器、伞齿涡轮、免键衬套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辊筒轴头加长,伸出轴承位置,加联轴器

网友:
齿轮变速加链传动或者摩擦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同步带+张紧轮行不

没看到图就能建议?66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种挂在侧面的架子,用链轮多排驱动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