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上胶工工艺

楼主(2024-04-19):
如图所示是一种上胶机构,由上胶板1转动与相对转动的产品在某个相位接触一下实现上胶。3胶水辊是一小部分沉在一个胶水斗(未画出)里的,3胶水辊旋转不停的上胶水,经过2过度辊把胶水传递到1上胶板上面,1上胶板上面其实还贴有小块的上胶海绵,这样当他旋转时,定点给产品某个位置准确贴胶。
    这里面啊4把手的转动会带动两侧的丝杆移动顶住3胶水辊移动,从而调节它与2过度滚筒的间隙,也就调整了2滚筒上胶水量的多少,进而影响到1上胶板上的海绵取胶量的多少。
  其中8连结块起的作用是 啮合时,转动手柄4两侧的丝杆一起移动。  8两侧脱开时,转动手柄4只会控制单侧的丝杆移动,这样就比较方便调整3胶水辊,使他平行于后面的辊轮。 如果没有8,只能转动手柄4,两个丝杆一起顶3胶水辊移动,如果3和2不平行,那么这种调整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我们需要能单独移动两侧某一个丝杆的调整。
    1上胶杆下面布置气缸伸缩是因为胶水不上胶时,3泽不能停止转动,否则胶水会干。 这时候需要把1胶板缩回来,不能再上胶了。

网友:
(⁎⚈ᴗ⚈⁎):;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方案做出实物测试过吗,用的什么胶水

网友:
我在做手机彩盒的工厂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设备,手机的盒子是两层,内层是硬的灰板纸,外层是薄的白色印刷纸,就是用胶水粘在一起的,然后包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