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弹簧的固定方法

楼主(2024-04-19):
因为底座下面有个螺纹孔,再打一个孔会导致厚度过大,请问什么固定方式比较好呢?底座的材质是铝,内部直径为18.5mm。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弹簧底做大螺旋,与周围内螺纹配合,弹簧底末端压扁向中心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弹簧底做大螺旋, ...

感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B:
车1个螺距深槽定中,上边放个片压上。

网友C:
做小凸台卡弹簧内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小凸台卡弹簧内部呢?

做凸台不太好做,而且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1个螺距深槽定中,上边放个片压上。

凹槽有做过,老板还是觉得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凹槽有做过,老板还是觉得厚了。

你上边拧的是什么件,贴出来看看,本身你的弹簧是锥形就应该有定位作用,如果是固定弹簧,就发弹簧实物照片,标准弹簧,上下底面是平的。用个小卡扣就可以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边拧的是什么件,贴出来看看,本身你的弹簧是锥形就应该有定位作用,如果是固定弹簧,就发弹簧实物照 ...

感谢回复。底座还有一个套筒是装电池的,弹簧接触的是电池,跟手电筒差不多。弹簧现在没有定,最好是市面上能直接买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底座还有一个套筒是装电池的,弹簧接触的是电池,跟手电筒差不多。弹簧现在没有定,最好是市面 ...

哦  可以考虑冲压一个卡座,三个爪抱紧弹簧,卡座可用沉头螺钉打到底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