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更换后温升过高

楼主(2024-04-19):
风机调心滚子轴承更换后温升过高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哥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轴承温度高一般就是润滑不足、受力有问题

网友:
轴承间隙和润滑检查一下。

网友:
同型号替换的话 那家是 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A:
新换轴承是轴向游隙不对,看看轴有没有正常的轴向窜动。

网友:
安装没问题的话,那肯定就是轴承质量差,一定要买正品

网友B:
无图言吊    轴承是后装的,如果前面用的没问题,大概率是安装的问题导致,拆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这会估计能看到那里磨的痕迹了 ,结构都看不到怎么分析,是连接风机和电机之间的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言吊    轴承是后装的,如果前面用的没问题,大概率是安装的问题导致,拆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这会估计能看 ...

支撑端轴承,中间挡圈外圈有斜向磨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轴承是轴向游隙不对,看看轴有没有正常的轴向窜动。

是不是上压盖压的太紧限制了支撑端轴承的轴向位移!

网友(2024-06-01):
首先,轴承的油隙是否符合要求;其次,轴承润滑是否到位。

网友(2024-09-26):
测量一下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