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干,请问这个咋画

楼主(2024-04-19):
机架上,角钢咋有四个孔啊?也没有尺寸,应该是有现成的吗?
还有这个角钢扣接是啥意思吗?在网上也没搜到,这是哪块的知识啊?

网友A:
(•̀ᴗ•́)و ̑̑ʸᵉᵃʰᵎ~:;角钢边互搭,焊接❓

网友B:
角钢不切边怎么对接焊,这个图焊接工艺不对,这个可以到SW焊件中自动生成

网友:
第一个没标尺寸,应该是焊接前就打好了。
第二个就是角钢搭上焊接,但是图上的角钢有点随意了

网友:
这种型钢本来就是空心,里面一个边长,外面一个边长,没尺寸,说明是开的方孔和里面边长一样

网友:
圆孔肯定是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ᴗ•́)و ̑̑ʸᵉᵃʰᵎ~:;角钢边 ...

啥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钢不切边怎么对接焊,这个图焊接工艺不对,这个可以到SW焊件中自动生成

您好,请问这个扣接就是焊接的意思吗?不懂啊,百度没搜到

网友B:
角钢焊接要搭边,你那样焊接不好焊接,不美观还不稳固,角钢两边切割45度斜角对接焊,但是没啥要求的你也可以那样焊接

楼主:
他这个图上没有这四个孔的的尺寸,位置形状都没有,所以我寻思是不是有什么规定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钢焊接要搭边,你那样焊接不好焊接,不美观还不稳固,角钢两边切割45度斜角对接焊,但是没啥要求的你也可 ...

哦哦,多谢指教,我再看看咋弄

网友:
信息不全,非标件五花八门,无法判断

网友C:
孔位不标尺寸,是不是只是示意,后期才用自攻螺丝配打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位不标尺寸,是不是只是示意,后期才用自攻螺丝配打a

还有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我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