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脚螺栓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安装地脚螺栓时,设备上的孔到底要开多大,这个有没有标准?是做的和膨胀部分一样大,还是按螺纹大小搞?其实就是关于地脚螺栓的安装标准问题,到底是先在地上装好螺栓再固定设备,还是先固定设备再地上打孔装螺栓?

我看现在安装时,都是先把设备对好位置,然后以设备上的孔为基准在地上打孔,最后把螺栓敲进去,锁紧。

但是,这是普通的递交螺栓,如果是弯头的,这样肯定没法装。

就想问问,哪里有这个安装标准?

GBT799我看了,没有。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毕竟材质不同要求不同

而且地脚螺栓一般不要求做拉拔试验,所以管的也不严?

预埋,化学螺栓,植筋还是有一些细则,要求高一点

网友:
地脚螺栓不是预埋件吗?怎么打孔敲进去?

网友:
膨胀螺栓,一般是加4-5;车修内爆壁虎螺栓,一般是加2-3;比如,M8膨胀螺栓,一般采用12的钻头在地面打孔,设备的通孔做到13mm;先落设备,然后地面打孔,吸尘器吸干净孔,用锤把膨胀螺栓砸进孔,拧紧膨胀螺栓。

网友A:
没那么严格吧,

机器人防护网用的膨胀螺丝,对着水泥打孔用的12的麻花钻,印象深刻是因为动手打过,再左右摇一下,把孔炫大。

机器人用的化学的,工业六轴,臂展1200,当时考虑到每平米承重,所以就把机器人底座安装板做的大了一些,一个四方板,边长好像快700了,每隔150举例装一个化学锚栓,四个角各多加两个,从视觉上来说,螺栓够多了。

网友B:
有些设备的安装要求比较高,需要预埋地脚螺栓,设备放置后用垫铁调平   垫铁焊接固定  水泥灌浆
普通的设备调平  地上打个孔 拧一个膨胀螺栓就好了
机电设备的安装  属于工程类的范畴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规军

网友:
轻型设备都是安装好设备,定好位,直接用电锤(冲击钻)穿过地脚孔打孔,安装膨胀螺丝。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设备地脚安装孔,一些的设备 比如两三米四五米那种,地脚螺栓是提前预埋基础里的,我看位置精度还是挺高的,很多孔距1xx5mm都没问题,孔26mm,螺栓用M20.都一样能安装的。我看到还有二次灌浆这些的。

网友:
先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螺栓大小和设备预留孔与你是否是预埋螺栓或者是预留孔有关 这个手册上有,感觉你你描述的都不是地脚螺栓而是膨胀螺丝的安装。一般大型连续设备设计完需要提资到设计院,设计院根据提资设计土建,是预留孔是直埋或预埋板都可以,这个看用户需求。直埋的地脚螺栓你需要先提是那种地脚螺栓常规36一下的用A型号,36以上由于不好弯曲行业里就出现了国标没有大家都称为C型号,当然预留孔就是土建根据你的提资留或者方的圆的孔,现场设备落位和地脚螺栓一起放进去,再通过斜铁调整二次灌浆调平设备。 小型设备没有啥载荷和震动直接用膨胀螺栓或者化学锚栓就行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不对可以指正。

网友:
非标无需太计较,可螺纹可焊接,预埋够深度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严格吧,

机器人防护网用的膨胀螺丝,对着水泥打孔用的12的麻花钻,印象深刻是因为动手打过,再左 ...

abb的手册给的是膨胀螺栓。但是又工艺要求?:清洁 平面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bb的手册给的是膨胀螺栓。但是又工艺要求?:清洁 平面度等

也不一定,看机器人大小,也看应用场景,
我当时给做的是新能源PACK线称重下线工站。
臂展1200,
它的抓取精度不高,所以平面度没有很高。大板平面度我记得给得是0.5,大板才700的矩形。
abb 的没怎么用过,除了客户指定,基本上没人用那玩意,死贵死贵的。

网友:
按安装底脚螺栓定位图,可以直埋,也可用膨胀螺栓打孔。一般不差5MM.可以量对角距离。

网友:
最好看下客户那其他设备的,不然整来整去还得改,我现在是到那个山上唱那只歌

网友:
去淘宝详细介绍页看

网友:
你是要预埋件,还是膨胀螺丝?

网友:
普通设备打的是膨胀螺丝,底孔打大3-5左右,然后敲膨胀螺丝进去拧紧就会涨开再跟设备锁起来就好了。大的设备,户外7.8吨,或者更大且比较高像塔器类,这些就下地脚螺栓得做预埋,地脚螺栓很长,动不动就差不多1米,挖深坑埋进去,浇混泥土留出螺纹跟设备锁紧。

网友(2024-12-09):
地脚螺丝呢,是预埋的。大多数是路灯、钢结构、铁塔,这种呢有设计图,按图纸预埋混凝土中。一般来说螺丝<孔2mm。
你说的设备安装,用膨胀螺丝。这种情况看留的孔。20孔用18的膨胀螺丝地面打24的孔安装膨胀。

网友D:
设备上的螺栓孔比螺栓直径大1-2mm即可,这是不可调的一端,另一端可调的话,螺栓孔设计成长圆孔,长圆孔的长度根据你想调节的距离定,其他的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上的螺栓孔比螺栓直径大1-2mm即可,这是不可调的一端,另一端可调的话,螺栓孔设计成长圆孔,长圆孔的 ...

一般来说地脚螺栓,都是比较大的。1mm不行,行业规定一般都是2mm。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设备安装,用膨胀螺丝。
先打眼还是先放设备。
按流程是先打眼。但是先打眼,设备不好对孔。所以很多师傅都是放好设备然后打眼。然后放膨胀。其实这样也可以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
要看设备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设备的安装要求比较高,需要预埋地脚螺栓,设备放置后用垫铁调平   垫铁焊接固定  水泥灌浆
普通的设备 ...

请教,地脚螺栓的选择是根据静载荷和动载荷吧?是由哪个确定 ,静载荷和动载荷由设计确定吗?地脚螺栓的预埋深度,外露长度及基础是由哪个专业确定, 机电设备的安装 公司负责哪些方面内容,地脚螺栓施工有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