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连杆结构怎么做

楼主(2024-04-19):
大佬们帮看看。
要弄一个脱模的结构,要实现一个敲击模具的动作,能否通过凸轮或者连杆机构实现。
模具是圆的,有不同外径的规格大概600-1000mm
是否可以只用1个电机就实现对不同规格的模具进行敲击,还有减震,保护电机这些方面怎么做好。从来没用过连杆,想请教大佬们机械结构怎么设计好
图片上是随便画的。
另外也做了个气动锤的结构去敲,打算跟连杆结构一起去试验。

网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8362521560633922132

网友A:
你这四连杆机构会不会出现死点,连杆设计长度和自由度是很有讲究的,不是随便画的不然动起来会卡或者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四连杆机构会不会出现死点,连杆设计长度和自由度是很有讲究的,不是随便画的不然动起来会卡或者憋住

工作以来就没用过

网友:
优选气缸推动。有弹性,安装启动三联件,气压可以调整,从而调整力量。

网友:
连杆设计有一个软件可以辅助设计,linkage

网友(点评):
(•̀ᴗ•́)و ̑̑:哪里有下载链接

网友(点评):
https://blog.rectorsquid.com/download-linkage/

网友:
自由度最好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