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皮带轮公差配合

楼主(2024-04-19):
这是我最后选的公差配合为H7/m6.。
机加工的 说轴0  +0.01
皮带轮  0  -0.01
自己瞎编出来的。

那么换做你, 选哪种?

网友:
按图纸公差做

网友:
最大过盈量不一样,可能加工的觉得那样好编程控制吧,让他按图加工。

网友:
支持你,不谈其他,机加为啥自己把公差带减小提供难度呢?这不是为难自己吗?

网友A:
皮带轮需要这么紧吗,轴正公差会不会太紧不好装啊。。。

网友:
机加又不管装配,做出来让他自己敲吗

网友:
手册和课本上对公差都有指导,

比如木工,半导体,等不同行业领域,推荐的公差值是不一样的,

记不住,我也是用到的时候现翻书。

网友:
他给你说的是 过渡配合

网友:
你的公差是H7/m6,最大间隙+0.019,最大过盈-0.03,
机架修改的公差最大间隙0,最大过盈-0.02,他在帮你收严要求。

网友(点评):
机加是个没啥文化,没干几年的选手,当然 我也是新手, 新手按照标准做 。。哈哈哈

网友:
机加工的 说轴0  +0.01,也对,但轴端得加挡圈。

网友:
这么大的轴,建议采用间隙配合,需要加端面锁紧。

那个键槽需要标形位置公差,这地方加工最容易出问题,得仔细核算。

装配前记得仔细检查尺寸,大东西装到半截再拆很累的.

轴上键槽要比键长一点点.

带轮槽与孔的同心度必须保证。

网友(点评):
平键要比键槽短多少 1mm合适吗?选间隙配合的话,加端面锁紧,那在电机或者减速机上的轴上打孔吗?刚提到的键槽形位公差, 我去查查手册了解一下标注方式。

网友(点评):
1mm可以。电机轴不能拆,不能敲,就得想其它办法。 减速器买的也不好拆,有人采用紧配合,但也可以采用其他办法

网友:
这个皮带轮是不是配这个轴?如果是,就当我没说。

网友(点评):
怎么了啊 大哥, 你说啊 这俩个配对的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皮带轮与轴的配合应该选间隙配合。皮带轮H7,轴按g6或者f6设计。

网友(点评):
1到6丝的上下值, 间隙3丝 ,有点大吧,时间长了 键槽都会慢慢变形哈, 我觉得

网友(点评):
皮带传动一般同一个方向定速,又不是经常左右反正

网友:
机加说的80+0.01是5级精度了,太高了。

网友:
用H7/g6 .装配容易,间隙小。低速轻载最适合了。

网友(点评):
三相异步电机 55kw的, 这种间隙 不太好吧, 当然 我也不清楚你说的轻载是什么数值。

楼主:
今天才上社区来看看, 大家评论的 都挺用心, 谢谢大家,  我给你点评的也是走心回复的。

网友:
55KW电机按手册吧  没用过这么大的。

网友:
买个标准的锥套式结构带轮估计也就大几十块,何必折腾这要折腾铸件呀,机加问题呢,回来螺栓一收就紧了

网友:
皮带轮需要过盈配合吗,装配师傅真的不会小锤锤敲你胸口吗

网友:
都是过渡配合,只不过机加工不懂公差配合自己评经验告诉你的,甭听他的按设计要求加工。

网友:
不好装配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是我最后选的公差配合为H7/m6.。

我们选用H7/k6,当然也可以采用账套连接形式

网友:
按图施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需要这么紧吗,轴正公差会不会太紧不好装啊。。。

过盈配合,松了会飞出来,热装或者冷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皮带轮与轴的配合应该选间隙配合。皮带轮H7,轴按g6或者f6设计。

把键卡坏了,重型设备我们都是过盈配合,热装居多

网友:
不搞间隙配合装配不得搞死。工况这么恶劣需要有过盈量?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大功率的,1.5KW的用H7g6使用起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
带键还过盈,装配不易呀,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皮带轮与轴的配合应该选间隙配合。皮带轮H7,轴按g6或者f6设计。

按照这个公差做,即使是同一个方向,也经常有咔咔的异响,我就吃过这个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