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穿透塑料的传感器

楼主(2024-04-19):
各位大佬。现有一产品,塑料管内部有弹簧,需要检测管子内部有无弹簧。管子就是正常的气管,铁制品是弹簧。
有什么传感器能够实现吗

网友:
接近开关

网友:
磁性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A:
电感式传感器,根据磁通量的变化判断有没有金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式传感器,根据磁通量的变化判断有没有金属
✌︎ʸᵉᵃʰᵎ~:;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行不行⁉️

网友:
电容式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液位,原理就是介电常数的改变,这个情况也符合

网友:
用接近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
淘宝搜一下环形传感器,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一般用于管内金属件流动检测

网友C:
常见的 接近开关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 接近开关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常见的接近开关就可以穿透塑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见的接近开关就可以穿透塑料啊?

可以感应到管内的钢,这个只是检测有无,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
检测金属有无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ʸᵉᵃʰᵎ~:;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行不行&#8265 ...

电感式感应金属,电容式感应非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式感应金属,电容式感应非金属;

大佬,探讨一下,电容式能否感应导体(金属)?

网友:
接近开关,注意下检测距离即可

网友:
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永远相信淘宝

网友(点评):
牛逼啊 大哥

网友(2024-07-04):
弹簧是什么材质的,弄个强磁铁就完事了

网友:
找基恩士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