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圆锥滚子轴承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今天图纸上看到两个圆锥滚子轴承,一个型号HR33115J,一个T7 FC080 ,其中HR J, T7 FC0这几个字母数字表示是什么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A:
前缀HR可以认为没什么含义,主要是日本的几个品牌有的在用。T7FC080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圆锥滚子轴承代号的其中一种方法,T是Tapered Roller Bearing,即圆锥滚子轴承的首字母,7表示接触角系列代号,接触角在27°~30°时使用。F表示直径系列代号,C表示宽度系列代号,F和C有固定的计算方法。080是用3位数字表示的内径代码,即内径80mm。

网友:
https://c.zcwz.com/ 直接上网查

网友:
直接上网查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缀HR可以认为没什么含义,主要是日本的几个品牌有的在用。T7FC080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圆锥滚子轴承代号的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