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手画的线和插入的图行之间为什么不能标尺寸

楼主(2024-04-20):
手动画的之间可以标尺寸,插入的图形之间也可以标尺寸。
为什么手画的图形和插入的图形之间不能标尺寸?
大家知道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吗?

像我标记的两条线条之间怎么不能示尺寸啊?

网友A:
插入图形的那条线,你重画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图形的那条线,你重画一条。

还有别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记得没这种现象,因为有些非圆图形和其它线条之间尺寸标注不出来,我都是在要标注的非圆图形位置画点,然后标注。

网友:
是不是不在同一个框内?每个视图都有一个外框,可能你画的时候在另一个视图的框中

网友:
试着拖动一下那个视图,手画的草图应该是不跟着动的。换据说你草图没添加到视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