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 scara机械臂加个摄像头玩玩

楼主(2024-04-20):
    想DIY一个 scara机械臂加个摄像头玩玩。做个简单上位机  加视觉  边学习边玩 有没有一起搞的

网友A:
首先,这是两个项目。

网友:
有开源的

楼主:
嗯知道 自己做着玩玩 主要学习一下 视觉识别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两个项目。

  机械手就简单弄一个 主要想学学视觉识别,还有一些下位机上位机 。 这些东西 基本都了解 就是没系统做过。所以搭建一个小项目 这样就通了。

  记得以前以前自己做小项目 用步进电机 自己选型接线 控制  用一次后 基本步进电机这方面的东西全懂了 一辈子不会忘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手就简单弄一个 主要想学学视觉识别,还有一些下位机上位机 。 这些东西 基本都了解 就是没系统做 ...

嗯嗯,是的

网友B:
半桶水的算法工程师,熟悉各种标定(相机,手眼),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桶水的算法工程师,熟悉各种标定(相机,手眼),可以交流

好嘞 3Q 有没有一起搞的

楼主:
  准备先从画板子搞起 准备先学习一下STM32 画一个  2个高速脉冲输出的() 几个IO  输入输入做隔离 的可以跟电脑 通信的 一个板子 我做个2轴的就可以了。不搞太复杂。
  机械基本就几个铝板加工件件,加步进电机 加同步带  Z轴 选个电磁铁的点击就行了 。
  上位机 准备用C# 来写。

   视觉 就网上买个便宜一点的 摄像头    视觉部分 先准备用HALCON来做 。
    学习一下画板子  然后写下位机程序

网友C:
【实验室SCARA机械臂】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K4y1i7FZ
后面有时间俺是想用自己的减速器撸类似,主要为了可SCARA的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SCARA机械臂】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K4y1i7FZ
后面有时间俺是想用自己的减速器撸类 ...

  嗯,得弄个挤出机。这个可以玩玩 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SCARA机械臂】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K4y1i7FZ
后面有时间俺是想用自己的减速器撸类 ...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手机点击机器人  顶部摄像头 拍手机屏幕  视觉 反馈需要点哪里 然后2轴 机器人 走位置  电磁的电击器 点屏幕。  精度啥的要求不高

同步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 3Q 有没有一起搞的

可以加我,czh1816126

网友:
用OPenCV视觉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