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动机构的请教

楼主(2024-04-20):
请教大家,这种单个电机驱动同步带的机构我用过,但是如果我把一个皮带上面同时串5个机构,这样可以吗,电机是绝对值伺服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这个要问皮带受得住受不住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为啥不考虑用齿轮齿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皮带受得住受不住

平时是不动作的,只有切换产品的时候才会便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为啥不考虑用齿轮齿条呢?

首先是怕污染,再就是我要用模数比较小的齿轮话我把齿条垫高才行

网友:
感觉没问题 就是有点怪怪的。精度不高应该可以的

网友C:
ヾ(❀╹◡╹)ノ~✧:;为什么❓要五个伺服电机共用一个同步带,同步带需要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ヾ(❀╹◡╹)ノ~✧:;为什么❓要五个伺服电机共用一个同步带,同 ...

同步带开环,两头压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步带开环,两头压死

(⁎⚈ᴗ⚈⁎):;五台伺服电机共用一个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ᴗ⚈⁎):;五台伺服电机共用一个信号吗❓

各走各的

网友:
弄过类似的 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这皮带怕是要遭哦

网友:
用链条带动不行吗?

网友:
可以啊,为啥不行,一个标准的循环链驱动模式

网友:
相当于直线电机的   一个定子,5个转子,楼主做出来后记得回来分享下成品

网友D:
两个单元之间,怎么保证位置?正常是一个动力,两头压死,这样多个动力,两个动力之间有一部分会是软的,感觉会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单元之间,怎么保证位置?正常是一个动力,两头压死,这样多个动力,两个动力之间有一部分会是软的,感 ...

对,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可能这是个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可能这是个隐患

感觉不如一根齿条,上面多个齿轮稳定啊,不太建议你这样整,一般来说我们能想到,担心的问题,大概率是要发生的

楼主:
那我能不能搞成这种呢,把同步带固定,然后同步轮在同步带上啮合运动,类似于直齿轮齿条运动,纯属讨论哈

网友(点评):
这样怕齿受不了,那你用齿条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搞成这种呢,把同步带固定,然后同步轮在同步带上啮合运动,类似于直齿轮齿条运动,纯属讨论哈

你再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搞成这种呢,把同步带固定,然后同步轮在同步带上啮合运动,类似于直齿轮齿条运动,纯属讨论哈

。。。。包覆角为0了,跑不起来

网友:
我以为是都旋转还可以移动位置,这样可以

网友:
这个结构在国外一个设备视频见过,种菜的。

网友:
整过这样的机构,带了8组,只能说,同步带一定要选质量好的,要不然可能一天都跑不下来。不过你这使用频率不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对每个轴的角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的

网友:
5个机构两两之间没有防松装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