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膨胀螺栓的固定,各位高手里面请

楼主(2024-04-20):
要固定4根方管,一根160斤,上方还有250斤的负荷,由4根柱子分摊。在地面开孔,利用化学螺丝固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国标规定m16的螺丝要打125mm的孔,但是我们场地下面还有负一层,场地方只让打50mm深。

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附件1为要装的柱子,附件2为化学螺栓。

网友A:
加大底座,多装几个螺栓,体格不够数量来凑!

网友:
除了2楼说的,我觉得还可以架子顶部连接的地方加大角码或者加强筋。

楼主:
谢谢,我去跟领导提一下。

网友:
做水泥墩啊,想多深都行。。。

网友:
多装几个螺栓效果差不多。

网友:
换普通膨胀螺丝把,那种砸钉后拧紧的也可以。

网友B:
在楼板上做个200左右高的水泥墩

网友:
加大底板,然后做大三角片,你那个三角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楼板上做个200左右高的水泥墩

水泥墩好像不现实,二楼房子的建好的情况下,你做个小水泥墩不就一个配重块吗?水泥墩和地面怎么连接?要浇筑个多大的水泥墩?

网友:
二楼楼底做快钢板,面积大些,刚度好点。用紧固件把钢板,楼层混凝土,露面上的底座 固定,嗯,夹死。

网友:
加大底板,增加螺栓数量

网友:
50有点浅了,但是你这个负载较低,应该也可以用了。

但是按我们单柱2000kg考虑,一般要求最低不小于90mm。
常规做法最好是局部挖浅坑,植抗滑移筋,浇筑个混凝土墩(50左右)改用预埋比较靠谱。

网友:
浇筑一个水泥墩子

楼主:
此贴终结,最后结果是由领导再次与场地方交涉可以打8-10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底座,多装几个螺栓,体格不够数量来凑!

50太浅了,加数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