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两个孔的同轴度如何设计检具

楼主(2024-04-20):
如图所示,两个内径25的孔,有公差且同轴度要求0.2,该怎么设计同轴度的检具呢

网友A:
最好是用焊接工装来保证其同轴度,焊接后反而不好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焊接工装来保证其同轴度,焊接后反而不好检测了。

是先焊接再开孔,机床可以保证同轴度。但是加工完想再验证一下它的同轴度,不知道这个检具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ᴗ⚈⁎):;用激光

请问具体怎么验证呢?激光可以验证出.02的同轴度吗

网友:
1. 自己和自己同轴,标注方法有瑕疵
2. 同轴检测就是一根轴穿过的事情
3.600多长,孔精度那么高,有点难搞呀,除非上转台

网友:
类似 车床 尾座和三爪卡盘

两头用同心的塞规 检测即可

网友:
咋检测不知道,但是你这图画的也太费解了吧,A和C标的位置不对吧。

网友:
做两根25基准轴,放在垫起同高度的V型块,在平板基础上转着测高度。

网友:
整个棒子往里怼   通止规

网友:
刚好手边一本书上有怎么检测,道理类似。

网友:
做一个棒子跟一端的孔紧配,另一端做小一些,端头装杠杆百分表,打表就可以比较准确的测量出同轴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