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独立运动的白色带轮是如何装配到同一根轴上的?

楼主(2024-04-20):
我的问题是:两套小带轮和轴套是怎么分别固定到白色大带轮上的?与金属轴是什么连接关系?
说明:白色的上下两个大带轮(直径50mm)分别连接到两个步进电机的输出带轮上,分别独立带动两个小带轮向外传动输出,上下两套带轮共同利用一根金属轴(直径5-6mm) 。

网友A:
看结构可能是靠过盈配合连接

网友B:
估计白色大带轮与轴之间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白色大带轮与轴之间有轴承。。。

轴直径大概5-6mm,从图中按比例看,那轴承需要非常小,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可能是靠过盈配合连接

白色大带轮厚度不到15mm,大约不到一半的厚度能嵌入小带轮,过盈配合能牢固吗?

网友(点评):
金属轴直径5-6mm,与大带轮的配合长度约7mm>轴径,过盈配合应该牢固。

楼主:
如果小带轮和轴套过盈配合配合到大带轮上,那跟金属轴是什么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