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转速,高扭矩,声音要小,成本200内的减速马达/减速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4-04-20):
我的工况需要一款,低转速,高扭矩,声音要小,成本200内的减速马达。输出速度在45RPM,扭矩在2NM以上,
但是考虑成本因素,选的是减速马达,100多一个可以搞定运动,
缺点就是声音很响,马达声音,减速箱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我改如何解决声音或者选型的问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有没有其他 合适的选型或者方案可以满足以上要求。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有刷直流电机本身结构就会有噪音,转速越高,噪音越响。
改用直流無刷电机。电动机尾端再做个固定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扭力2N,一套150左右,噪音几乎没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连接的刚性不好所致?

网友B:
同步减速电机可以吗。。。

网友C:
我问个题外话,lz选的有刷,碳刷的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扭力2N,一套150左右,噪音几乎没有

步进还有驱动器,现在一套只要150吗,57步进还是42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个题外话,lz选的有刷,碳刷的寿命如何?

确实有刷的  忽略了碳刷的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减速电机可以吗。。。

我特意了解了一下,速度可以,但是扭矩太小了,和期望的45rpm  2NM 差距大,
这个才0.37n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有刷的  忽略了碳刷的寿命问题

你的使用频度如何?

网友:
57CM31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使用频度如何?

工作频率约15秒,运动2秒的周期循环启停
一天总时长10小时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扭力2N,一套150左右,噪音几乎没有

二手品牌的,80块钱一套,99新。效果嘎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