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螺旋配合时,所选实体对当前配合类型无效

楼主(2024-04-20):
大佬们,螺旋传动,装配时,添加螺旋配合,选择螺杆的螺纹上表面和螺母的螺纹表面,显示“所选实体对当前配合类型无效”,配合不上,想咨询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配合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轴线重合+端面线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线重合+端面线相切

您好,端面线是那条两线相切呢,谢谢

网友B:
直接可以输入 螺距

就是 旋转一周 移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可以输入 螺距

就是 旋转一周 移多少距离。

你好,但是目前螺旋配合不上,选择其他的面,会发生干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端面线是那条两线相切呢,谢谢。

在端面齿形上找一点和一线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端面齿形上找一点和一线相切。

你好,端面线相切,在端面选择点时,显示“所选实体对当前配合无效”,该如何解决呢?感谢

网友(点评):
模型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就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端面线相切,在端面选择点时,显示“所选实体对当前配合无效”,该如何解决呢?感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