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21颜色bylayer线型不bylayer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21):
图线设置成bylayer,结果颜色bylayer但线型不bylayer。
有高手解决吗?
谢谢!

网友A:
这叫事?你要随层,就要在层里设置好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事?你要随层,就要在层里设置好线型,

线型没有bylayer。已解决,谢谢!

网友:
格式刷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有效,但手动效率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