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9面试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4-22):
1 输送线功率如何计算
2.导轨滑块如何定位? 导轨用销定位 台阶定位,那么滑块有安装孔,如何调整与工件位置?
 滑块等级? 大小如何选型? 如何预压?
3. 零件表面硬度如何处理? 比如我的板表面安装时会被砸出来印痕?如何提高硬度?
4.光电和光千的区别? 说说你们用过的光电和光千?
5.压力传感器测重场合,对于压力传感器使用心得和体会?如何避免压力传感器毁坏?
6.pnp和npn
7.气缸种类? 滑台气缸和无杆气缸?
8.调速方式和种类? 各自优缺点?
9.轴的材料 热处理 硬度
10.真空用到的器件?计算? 如果吸不住咋办?
11.2吨左右的一个工位设备,你们用多大的方管支撑?多厚? 小电箱你们用多厚的板?
12.  凸轮你们用什么材料? 如何处理?
13.丝杆选型 等级  多大的
14.输送皮带你们用多厚的? 什么材料?
15.皮带如何防止跑偏?  主动辊轮用带锥度跑偏? 锥度用多大?
 两侧加导向轮如何放跑偏?
16.拖链的使用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都是一些经典基础的,分享给大家,大家觉得有更好的问题也可以写出来
  请大佬们看完也回答一下问题,让我感受一下差距哦

网友:
问这些问题的公司都很LOW,面试官技术不咋滴的,真正的大咖面试聊的都是对机械或某一行业的看法。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做非标的,幸亏不做非标的,这一堆问题答完,我一顿饭都白吃了!不过真做非标的兄弟估计大多是正常工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按自己知道的慢慢答就是了!

网友:
我怕是废了,一个都不会,不过这个东西不是做非标的话不会也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做非标的,幸亏不做非标的,这一堆问题答完,我一顿饭都白吃了!不过真做非标的兄弟估计大多是正 ...

答不出来用是用过,没在意细节啊,比如皮带材质,选的时候看下,用完就忘了咋整,比如流线功率。自己选就是随便估下,然后两倍安全,细的就找供应商,自己不会啊

网友(点评):
P=FV=(μmg+ma)v

网友:
不会,截图去查下,楼主把回复答下呗,话题闭个环

网友:
上次电话面试,还真问了一些里面的问题,就没下文了

网友:
Kimi答的,,,工程师这个岗位,未来有没有可能直接被AI取代

这些问题涵盖了机械设计、材料科学、电子工程和自动化控制等多个领域,我将尽力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和建议:
  • 输送线功率计算:输送线的功率计算需要考虑输送带的负载、速度、长度、物料特性等因素。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估算:�=�⋅&#65533=F⋅V其中,&#65533 是所需的功率(千瓦),�F 是输送带需要克服的总阻力(牛顿),�V 是输送带的速度(米/秒)。
  • 导轨滑块定位:
    • 导轨滑块的定位通常通过机械定位(如使用定位销或台阶)或通过精密的导轨系统实现。
    • 如果滑块有安装孔,可以通过调整紧固件的位置来适配工件。
    • 滑块的等级和大小选型应根据负载大小、运行速度和精度要求来确定。
    • 预压是通过在导轨系统中增加适当的预紧力来提高系统刚度和减少振动。

  • 零件表面硬度处理:提高零件表面硬度的方法包括热处理(如淬火、回火)、表面硬化(如渗碳、氮化)或使用硬度更高的材料。
  • 光电和光栅的区别:
    • 光电传感器使用光束检测物体的存在或位置变化。
    • 光栅传感器则使用周期性的光栅图案来测量位置或位移的变化。

  • 压力传感器的使用:
    • 使用压力传感器时,应选择适合测量范围和工作环境的传感器。
    • 避免过载和冲击负载,确保正确安装和定期校准。

  • PNP和NPN:
    • PNP和NPN是半导体器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在导通状态下的电流方向。
  • 气缸种类:
    • 气缸有多种类型,如标准气缸、滑台气缸、无杆气缸等,选择时应考虑所需的力、行程、安装方式和工作环境。

  • 调速方式和种类:调速方式包括变频调速、变极调速、变转差率调速等,各有优缺点,如变频调速效率高但成本较高,变极调速结构简单但调速范围有限。
  • 轴的材料和热处理:轴的材料选择应基于所需的强度、韧性和耐磨性。热处理可以提高轴的硬度和耐磨性,如淬火和回火。
  • 真空器件和计算:
    • 真空器件包括真空泵、真空阀门、真空计等。
    • 如果吸不住,可能需要检查密封性、真空度、器件的流量和真空泵的性能。
  • 工位设备的结构材料:
    • 工位设备的支撑材料和厚度应根据设备的重量、尺寸和使用环境来确定。
    • 小电箱的材料厚度也应根据其尺寸和所受的负载来选择。
  • 凸轮材料和处理:
    • 凸轮的材料通常包括钢、铝或塑料,选择取决于负载、速度和耐磨性要求。
    • 处理方法可能包括热处理、精密磨削或表面硬化。

  • 丝杆选型:
    • 丝杆的选型应考虑负载、精度、速度和经济性。
    • 丝杆的等级通常指其制造精度和表面光洁度。
  • 输送皮带的厚度和材料:
    • 输送皮带的厚度和材料选择应基于负载大小、速度、温度和化学环境。
    • 常见的材料包括橡胶、硅胶、聚氨酯等。

  • 防止皮带跑偏:
    • 防止皮带跑偏的方法包括使用带锥度的主动辊轮、调整张紧力、使用导轨或侧板等。
    • 锥度的大小应根据皮带宽度和运行条件来确定。

网友:
我来换个AI答(通义千问),参考参考哈哈

针对您的问题,我将提供一系列简明的回答,但请注意,每个主题都可能涉及深入的技术细节,这里仅提供概述。
1. 输送线功率计算:•计算输送线马达功率通常需要考虑负载重量、摩擦系数、速度和传动效率等因素。基本公式为 (P = F \times v \times \eta),其中 (P) 是所需功率,(F) 是牵引力(等于摩擦力),(v) 是速度(单位转换成米/秒),(\eta) 是传动系统的效率。
2. 导轨滑块定位与调整:•导轨滑块可以通过导轨用销定位或台阶定位等方式固定。滑块上的安装孔允许通过螺丝调整其在导轨上的位置,以精确对齐工件。滑块的等级(如精密级、标准级)依据应用的精度要求选择,大小则依据承载能力和空间限制决定。预压调整是为了消除间隙,提高刚性和精度,通过调整滑块上的预紧螺丝实现。
3. 零件表面硬度处理:•提高硬度可以通过表面硬化工艺如渗碳、氮化、淬火等实现。如果安装时板面易留下印痕,可能需要表面镀层或采用硬质涂层处理。
4. 光电和光纤区别:•光电传感器常用于物体存在检测,利用光线的反射或遮挡来触发信号。•光纤传感器则利用光纤传输光信号,适用于长距离、高灵敏度或恶劣环境下的检测。
5. 压力传感器使用心得:•使用压力传感器时,确保其额定范围适合测量对象,防止过载损坏。定期清理和校准,避免高温、腐蚀性介质直接接触。
6. PNP和NPN:• PNP和NPN是晶体管输出类型的术语,分别指“源型”和“漏型”输出。PNP型在无信号时输出高电平,NPN型在无信号时输出低电平,选择哪种类型取决于与之连接的控制系统。
7. 气缸种类:•滑台气缸用于直线往复运动,无杆气缸则没有外部活塞杆,适用于狭小空间或需要清洁环境的应用。
8. 调速方式:•变频调速:节能、调速范围广,但成本较高。•步进/伺服电机:高精度、响应快,适合需要精确定位的应用,但价格和维护成本相对较高。•电磁调速:简单、成本低,但效率和精度较低。
9. 轴的材料与热处理:•常用材料有碳钢、合金钢等,热处理如淬火+回火可提高硬度。硬度选择取决于应用负载和耐磨性要求。
10. 真空器件计算与使用:•真空吸盘的选择基于吸持物的尺寸、重量和表面特性。若吸不住,检查密封性、吸盘大小、真空泵能力及是否需要增加吸盘数量或使用辅助措施。
11. 方管支撑与电箱板材:•2吨工位设备支撑,需根据结构受力分析选择合适规格的方管,通常考虑300x300mm或更大,厚度约8-10mm。小电箱常用1.5-2mm厚的钢板。
12. 凸轮材料与处理:•凸轮常用钢或工程塑料,视应用而定。处理包括精密加工、热处理以增强硬度和耐磨性。
13. 丝杆选型与等级:•选择依据负载、速度、精度要求。等级如JIS C0、C5等,数字越小表示精度越高。
14. 输送皮带:•厚度和材料取决于负载、速度和环境条件。常见的有PVC、PU、橡胶等,厚度从0.5mm到数毫米不等。
15. 皮带防跑偏:•主动辊轮采用锥形设计(锥度一般小于3°)可自动校正跑偏,两侧加导向轮或纠偏装置也能有效控制。
16. 拖链使用注意事项:•选择合适的拖链内径,确保线缆和管路有足够的弯曲半径。•注意拖链的行程和速度限制,防止过度拉伸或磨损。•定期检查内部线缆,确保无扭曲或卡滞,必要时涂抹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