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哥会sw双排链和链轮的配合吗?

楼主(2024-04-22):
自己看了很多视频都是单排链的配合,也尝试好几次了,一直没配合上,有大哥教一下我吗

网友A:
不是阵列出来的么?

网友B:
这是要做接触仿真还是要做啥,链条没必要画出来,计算机太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阵列出来的么?

您好,我是用迈迪插件输入计算出的参数,然后得到双排链和对应的链轮,现在就是想要装配,试了好多次,还是不太会

网友(点评):
链条的滚柱和链轮的尺侧相切啊,两个相切就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做接触仿真还是要做啥,链条没必要画出来,计算机太卡。

您好,主要是这个部分是运输机的一部分,用迈迪插件输入计算好的参数,现在就是要装配好,可是试了很多次还是不太ok

网友:
画个草图圆,同轴+坐标重合

网友C:
建议你直接从大工程师的“链轮链条”插件里,导成组的链条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他是通过草图+曲线阵列出来的整条链条,改起来会简单一些。
不过,你这画这么细致,线条太多了,你只要一出工程图,保证立马卡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用迈迪插件输入计算出的参数,然后得到双排链和对应的链轮,现在就是想要装配,试了好多次,还 ...

大概拖一下,没必要配合的非常好,实际工况也有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直接从大工程师的“链轮链条”插件里,导成组的链条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他是通过草图+曲线阵列出来的 ...

是的,我是从迈迪加入我算出来的参数,之后导出来的,但现在主要是他们之间的配合我不太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用迈迪插件输入计算出的参数,然后得到双排链和对应的链轮,现在就是想要装配,试了好多次,还 ...

好的,等下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拖一下,没必要配合的非常好,实际工况也有间隙的

是毕业设计的内容,没配合好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太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毕业设计的内容,没配合好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太菜了!!

老师跟你有仇才会质疑这个吧
又不是关键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从迈迪加入我算出来的参数,之后导出来的,但现在主要是他们之间的配合我不太会!

明白了,你是不是想把每个链节的销轴和链轮的齿槽配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你是不是想把每个链节的销轴和链轮的齿槽配合起来?

对的对的,就像链条和链轮一样啮合!!!您好,想问一下,因为毕业设计,要是我装配双排链和链轮的话,就直接链条滚子和链轮齿面配合,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跟你有仇才会质疑这个吧
又不是关键问题

没有就是担心,整个装置没配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就像链条和链轮一样啮合!!!您好,想问一下,因为毕业设计,要是我装配双排链和链轮的话,就 ...

除了演示需要,基本上没人会配合的这么细致。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可以试试在链条的装配体里,以分度圆做直径画一个草图,圆心和圆心对准之后,手动旋转链轮,然后随便找个销轴,让销轴和链轮的齿面做相切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演示需要,基本上没人会配合的这么细致。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可以试试在链条的装配体里,以分度圆做 ...

好的谢谢您,意思是在链轮和双排链条的装配体里面,正对着链条和链轮的前视基准面上,以链轮的分度圆为直径做一个圆,然后这个分度圆的圆心和链轮的圆心用配合对准,然后再用配合把任意销轴和链轮的齿面做相切配合,是这样吗?(我太菜了!!!

网友(点评):
对的,然后链轮的两个侧和随便找个链板的侧面做宽度配合

网友E:
首先,链轮的齿侧与链条内链板内侧:重合
然后,选链轮的一个齿2侧的齿根圆与链条两端的滚子,作2次同轴,即可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链轮的齿侧与链条内链板内侧:重合
然后,选链轮的一个齿2侧的齿根圆与链条两端的滚子,作2次同轴, ...

网友(点评):
选左侧链轮的一个齿的2面的齿根圆与左边链条2个相邻的滚子,作2次同轴。

网友E:
首先,链轮的齿侧与链条内链板内侧:重合
然后,选左侧链轮的一个齿的上面的齿根圆与左边链条1个滚子,作同轴,
然后再,选左侧链轮的那一个齿的下面的齿根圆与左边链条那1个滚子下面相邻的滚子,作同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链轮的齿侧与链条内链板内侧:重合
然后,选左侧链轮的一个齿的上面的齿根圆与左边链条1个滚子,作 ...

谢谢您,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F:
|JP1发表于 04-22 11:00
您好,我是用迈迪插件输入计算出的参数,然后得到双排链和对应的链轮,现在就是想要装配,试了好多次,还是不太会

链轮链条要配合,外链节,内链节,bb上去搜链条装配,看几遍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链轮链条要配合,外链节,内链节,bb上去搜链条装配,看几遍就会了

谢谢您,我按楼上大哥说的,卡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直接从大工程师的“链轮链条”插件里,导成组的链条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他是通过草图+曲线阵列出来的 ...

您好,今天在弄链阵列之后的链板和迈迪插件生成的双排链,可能是因为双排链是曲线生成的,有垂度了,因此这两个只能配合一边!!
想问一下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直接从大工程师的“链轮链条”插件里,导成组的链条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他是通过草图+曲线阵列出来的 ...

您好,因为我现在在把迈迪生成的双排链条和链阵列生成的链板配合,发现链条是曲线阵列生成的,根本不能完全配合!!听您说好改?
可以问下一,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更改呢?

网友(点评):
私聊吧,下个向日葵我给你远程十分钟就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我现在在把迈迪生成的双排链条和链阵列生成的链板配合,发现链条是曲线阵列生成的,根本不能完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我现在在把迈迪生成的双排链条和链阵列生成的链板配合,发现链条是曲线阵列生成的,根本不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我现在在把迈迪生成的双排链条和链阵列生成的链板配合,发现链条是曲线阵列生成的,根本不能完 ...

下好了,应该怎么弄了,可能私聊不了,等级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演示需要,基本上没人会配合的这么细致。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可以试试在链条的装配体里,以分度圆做 ...

您好,已经下载好了,可能是因为等级问题,私发不了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我现在在把迈迪生成的双排链条和链阵列生成的链板配合,发现链条是曲线阵列生成的,根本不能完 ...

您好,好像还是不能发私聊,您的留言功能不行,您那边设置了隐私权限,可以方便解除一下吗?或者您方便留言给我您的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演示需要,基本上没人会配合的这么细致。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可以试试在链条的装配体里,以分度圆做 ...

您好,好像还是不能发私聊,您的留言功能不行,您那边设置了隐私权限,可以方便解除一下吗?或者您方便留言给我您的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你是不是想把每个链节的销轴和链轮的齿槽配合起来?

您好,我的微信是14739078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