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9一些笔试问题

楼主(2024-04-22):
前面发了面试口头聊的一些问题,都是很基础的,但是你回答的时候对方会可能抓住某个点深挖,这个时候就看你到底有没有实际应用经验了
还有些笔试问题,发出来,分享给大家

1.伺服选型做过吗?  伺服电机的优点? 缺点?
2功率和扭矩的关系?
3.气缸的选型流程? 优点? 缺点?
4.你熟悉的气缸种类及用法心得?
5.你使用过得标准件?
6.螺钉等级? 写出3种螺钉防松方式?
7.传感器的传感的主要作用?
8.你用过的传感器种类?
9.写出5种机械传动方式?
10.先导式单向阀的作用? 它使用在什么地方?
11.齿轮类型? 齿轮配对使用的条件?
12.两块金属板连接起来有哪些方式?
13.用一种动力机构拖载物件进行往复运动,要求快速,精度正负0/05毫米,刚性强,这样的机构如何实现? 至少写出两种设计方案?
14.设计一台键盘疲劳测试机器(至少10万次),应该用什么机构?画出示意图?
15.客户需要一台设备,实现产品的高效可靠装配。作为设计者,你如何完成改项目的制作,请写出项目制作流程?
  请大佬们看完以后也回答一下哦,看看大家的回答,让我感受一下差距

网友:
1,伺服电机优点控制精度高,可以实现闭环控制,扭矩大,缺点成本高
2.功率和扭矩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 T=9550P/n
3,气缸选型先看型号是哪一类气缸尺寸多大后面计算气缸输出力大小能否满行程够不够,也就是计算确定缸径和行程
4.气缸种类有标准气缸,三轴气缸,滑台气缸,旋转气缸,阻挡气缸等等,一般直线传动动力来源就是气缸和电机,液压缸用的比较少不谈论,作为直线远动动力源,气缸以期价格便宜,安装方便使用方便被首先考虑运用,但是缺点控制精度不高,不能实现任意位置停止
5.常用的标准件有螺钉,卡簧,轴承,销,平键等等
6.螺钉等级有4.8级,8.8级,12.9级等等
7.传感器的主要作用是识别检测物体,向PLC发送信号由于下一个动作提示,相当于人的眼睛功能
8,传感器常用的有圆柱光电传感器,槽型光电感器,漫反射,对射传感器,磁性开关等等
9,传动方式,有齿轮齿条传动,同步带轮同步带传动,链条链轮传动,滚轴丝杠传动,三角带三角带轮传动
10,先导单向阀未用过
11,齿轮类型有圆柱齿轮,锥齿轮,圆柱斜齿轮,齿轮啮合满足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最少齿数大于14齿
12.两块金属板连接,有焊接。螺钉固定,铆钉固定,特殊胶粘链
13,拖动物体快速来回运动运动定位精度0.05且刚性大,推荐齿轮齿条加滑块或者滚珠丝杆加滑块的传动方式 ,动力用伺服电机提供
14,键盘疲劳测试机不了解,提供的信息不多无法确定示意图
15,设计一台装配设备,首先了解装配工艺,其次和客户拟定技术协议,包括设备型号大小尺寸,设备要求的性能参数,设备精度,以及外购件品牌,设备表面处理方式等重要信息,技术协议签订以后按照技术协议设计,设计后方案评审客户签字确认,后面进行详细设计。

网友(点评):
11.那个最小齿数不是要大于17吗

网友:
遇到这种的直接扔到他脸上,扭头就走。。。

网友:
我去 这一看就是做非标的啊

网友:
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一看全会。

网友(点评):
会,但是你叫我现场都写出来有点难为我

网友(点评):
是的,当场被问,可能懵逼。一看答案全会,一问就三不知。

网友:
全不会,记不住,现用现查的怎么办?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这样的试题,打算跑路了,看看自己有啥要补的

网友:
刚入非标,mark一下,希望多年后这些问题都能答上来

网友(点评):
三四个月就够你答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