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功率计算疑问

楼主(2024-04-22):
这个公式最后的9.81/1000是什么意思?角速度吗?

网友A:
单位换算到KW,9.8重力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换算到KW,9.8重力加速度

网友:
这是输送带,还是提升机啊

网友B:
功率还和带长度有关系?在哪找的烂七八糟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还和带长度有关系?在哪找的烂七八糟的公式,,

哈哈,百度

网友:
Kimi的答案

网友:
还要考虑摩擦系数和传动效率,还有工况系数

网友C:
这个公式明显错误,不懂就查查机械手册,百度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明显错误,不懂就查查机械手册,百度是什么鬼?

哪本机械手册?书太多了,不知道翻哪个

网友:
《自动机与自动线》 这本可以看看